[已解決]請教如何保護裝置?透過 232 連接

楼主(2011-01-13):
控制器 ←→ rs232 連接線 ←→ 電腦

前天發生了連線異常,連線不到,或是連線了,但資訊錯誤
原本控制器未連線時輸出為 5 / 3 v,出問題後是 12 v
送回原廠修理就說是連線晶片被擊穿了

以下是個人猜測造成問題的原因(有誤請用力指正 >"<)
1.線材品質不好
2.線被壓到

有沒有可能在控制器端或電腦端做限壓 / 限流的裝置呢?

网友:
各信號採光隔離法是最好的做法
或是安裝對地的TVS二極體,故障後會先擊穿TVS,可避免異常電壓進入另一端

网友:
其實一些大廠都有針對RS-232做隔離的方案,不用自己再那邊傷腦筋說TVS要怎麼加

http://www.google.com/search?hl= ... i=&aql=&o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