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面板三度灼傷,是為何因?

楼主(2011-01-13):
請教各位大大,如附圖的面板(點燈正常有畫面),表面有溶解現象,看起來好像從火場救出來似的,是何者原因造成的,看過一台筆電也是如此,若更換面板後應該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
可能是沾過腐蝕性溶劑,把表面偏光片咬掉所導致

网友:
面板偏光片進水造成更換即,可更換方法跟貼汽車隔熱紙差不多,以上謝謝

网友:
應該是被太陽烤焦的,我有台NB也有同樣情況,當時就是放在車子的行李箱,一個禮拜後拿出來就是圖中的樣子了。

网友:
感覺好像是被熱氣烤焦的..........

网友:
好像不是各位所說的情形,我遇過幾塊面板有類似情形,表面好像會出汗,有一股酸味

网友:
面板製程有問題偏光膜的背膠與偏光膜撥離跟儲存環境也有關係

重貼偏光膜就可修復

不過有風險撕膜時有可能導致出亮線

网友:
重貼偏光膜就可修復
不過有風險撕膜時有可能 ...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上有三台10"的小螢幕都出現這情形... 懷疑是觸控面板造成...
因為拆下的觸控面板和本來好好的12"小螢幕收在一起後...
沒多久.. 12"小螢幕也發生了這現象...

有試過刮除LCD表面的偏光膜...
但偏光膜不像是用貼的?? 要如何撕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美工刀從角落先刮一角起來.然後撕下即可

网友A:
我的手上有三台10"的小螢幕都出現這情形... 懷疑是觸控面板造成...
因為拆下的觸控面板和本來好好的12"小 ...
引用 网友B:

偏光膜是用貼的沒錯你要注意看表面最外層是偏光膜

先用刀片翹一小角起來慢慢撕要小心排線部份別去扯到

撕的時後會發出有點像氨水的氣味滿臭的=.=別吸太大口

放同一區的面板都會這樣就有可能是太潮濕最好能放些乾燥劑

楼主:
如果撕下來,那偏光膜上哪找來貼?

网友:
如果撕下來,那偏光膜貼上哪找來貼?
引用 网友C:

    這也是在下想知道的啊....

网友:
論壇裏鳳山盧東佑有在賣偏光片

网友:
摸起來是軟的嗎(圖中變白的部分)

看起來像是TP跟面板中間的光學膠

网友:
偏光片網拍很多有在賣,本版盧大也有賣呀,要與下偏光片配對角度要相差90度,才能顯色正常不對會有色偏,偏光片很難撕撕完玻璃要除膠擦拭乾淨,貼新偏光片也不簡單要保持乾淨又不能有氣泡,總之要多練習才能成為技術。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硬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17吋 奇美面板  有這樣的情形 !!

而且範圍越來越大 , 有點像燒燙傷的感覺 !!

不時聞到一股剌鼻有如醋酸的味道 !!

网友:
內含三醋酸纖維素(TAC)

楼主:
感謝大大踴躍指導,看來還是找塊面板換,較一勞永逸

网友:
我有用過,最主要要買對偏光板,預傾角的角度要對,不然會顏色跟對比怪怪的。

网友:
回復  dcstudio

用美工刀從角落先刮一角起來.然後撕下即可
引用 网友E:

是在LCD表面嗎??
因為我試著去刮... 但祗是刮出了一些玻璃碎片??
我的LCD面板是 B104SN01(UB104S01)
http://www.acmepoint.com/taiwan/ ... 43&b=1&c=24

是因為構造不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通常是在比較潮濕的環境下造成偏光片質變, 而有些偏光片質變後會脆化, 甚至有些本來就是
屬於脆化的材質, 要撕除之前可以搭配酒精(藥用95%)先將偏光板一角用刀片拉起, 注入少許酒精
會比較好撕除, 如果已經脆化的很嚴重, 那就必需先將偏光片用透明膠帶貼滿, 再來做撕除作業.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膠帶貼滿再撕,真是高招,宛如處理破碎的強化玻璃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