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batron PX845EV1 PRO主機板 除錯卡代碼A7

楼主(2011-01-13):
這片主機板跑除錯卡跑到A7就卡住了~
所以就朝記憶體方向去尋找~
結果發現A11原本應該要有2.5V結果完全無電源
A11打地阻(無限大)且3個記憶體插槽的A11都無互通~(這樣是正確的嗎~)
不是應該有互通嗎~還是我想錯了~
用逼逼檔量A11到各其他零件都不通~(是否是A11內線路已斷)~
請各位大大幫忙協助~還要往那個方向去查n_109|

网友:
感覺似乎是量錯了

DATA數據線不相通應該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2.5V未出現 查記憶體電源的 管理IC 與MOS管看看
先檢查看看有無電容由底下禿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