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示波器整修 KIKUSUI COS5020

楼主(2011-01-13):
二台問題點都只能跑一半
前三張為本來的樣子

前三張為本來的樣子

前三張為本來的樣子

問題點來一張

打開 上圖

下圖

機版1

機版2

機版3

噴漆前研磨

本來的面版

研磨後面版 (手工研磨..真是累丫)

完工 上圖

完工 左

完工 右

完工 下

完工 後

這次光這台所換下來的...某些人知道我修了多久..><

最後完工圖

第二台.

整修前

整修後

网友:
我感興趣的是面板怎麼美容的,用水洗加清潔劑洗後效果泛白。你是怎麼美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沒打美容哦....
我是用研磨 最長見的 砂紙

网友:
光看到那堆零件,還有整個機板全拆下來,逸倫佩服!我那台出現一個毛病了.......畫面會漸漸消失,也就是光跡逐漸不見,想找哪天有空再來找問題。不過光看到機板固定那樣,真怕自己拆了之後裝不回去。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示波器整修好看起來跟新的一樣,大大您是怎樣把故障查到的,po上來分享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最呆的辦法..一個一個拆..一個一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拆是好拆..不過拆的時候  什麼接頭.接那裡或那一個VR記的拍圖或自己記錄
我前後拍了60張...還是有一些沒拍到..在組的時候還是接錯..
我好運..接錯只燒毀VR
可以先抓看看下面這二個
X是6X~7X V   機板1 後面那二支接去CRT白色的
Y是15X~17X V 機板2 高壓包邊的 單一的紅跟棕

陽極2KV  我沒東西可量..機板2 後面那5支連在一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要學怎麼噴漆!

网友:
這真的是化腐朽為神奇 ......
外觀跟新的一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用80砂布磨一磨在用100 砂紙磨  在來就噴漆了...我好像噴了6層..0.0

网友:
有點鬼斧神功,令人嘆為觀止,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看大大這樣因該花很多時間~~這種修好的感覺一定特別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有爽字而已..可惜我還是比較想要您上次那台100M的...^^

网友(2011-10-19):
你噴漆的技術真好!真不是蓋的!磨的功力也很不可思議,連面板都能磨,太強了!

网友:
外殼砂磨噴漆做苦工,面版烏戚媽黑變漂白,面版是怎麼整的,實在好奇.

未整前像回收廠等殺肉的破銅爛鐵,整完後像展示場等出售的新品寶貝.

网友:
請教板大
我有一台COS5020
十字軸不亮該怎麼檢修呢
請指點一下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