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V-N66256DP維修實例

楼主(2011-01-14):
Pigoo網先進大家好:
     這片技嘉的顯卡原本開機沒畫面,Debug卡擋"2A",原本擱置著,
     這兩天有空又拿出來檢修,所以...還沒維修前的照片沒拍到,
     各位看到的照片是已完修的,不過,小弟還是會加些說明.先看
     一下主角吧.

     GV-N66256DP/AGP介面,因為要量電壓,先把散熱器拆了,

     圖中那四個紅點是1500uf/6.3V的電容,原以為這塊卡沒救了,
     就先拆下移去他用,後來找了四顆瘦高型的補上(原為NCC矮胖
     型),原拆下的那四顆1500uf電容其實只有一顆稍嫌不足,大約
     11xx左右,所以問題不在電容.............

     接著上電量一下電壓,結果在振盪器下方那兩個1117出現了奇
     怪的數值.....靠近金手指的那個量出來有12V及5V,應是正常
     的,但是上面那個靠近振盪器的1117就不對了,量出來三隻pin
     腳都沒電壓,出包的應該是它了...趕緊找了廢板的零件來換上
     ,呵呵~~~焊的醜了些.......

     再次上電測試.....OK了,找到兇手了,可以開機了!沒裝上散熱
     器是因為要再確定電壓是否正常,...這樣就對了,有電壓出來了
     pin1-> 1.6V   pin2-> 2.8V   pin3-> 5V
      AMC1117 Datasheet:
     AMC1117

    故障的零件:1117

    很攪怪的散熱器,不太好裝.....

    裝好就是這副模樣,還好...散熱器擋住醜醜的焊點....

    最後附上一張甜甜圈,完工............

网友:
這片卡沒風扇所以溫度有點高
可能是這原因

网友:
恭喜john_avatar大完修,經驗我吸收啦~~~

网友:
學學學,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很多所謂靜音版的顯卡,其實裝進機殼後都很容易溫度過高....
不過要加風扇也簡單,直接鎖上去就是了.....

网友:
沒散熱器直接開機測試~這樣晶片頂的住嗎?
看到這樣開機有點會怕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電時間別太久...換句話說就是量電壓時手腳要快,免得GPU掛了

网友(2011-03-15):
1117這顆穩壓ic常壞!!主板,lcd,顯卡都有故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