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GS/256/pci-e維修請教,這有救嗎??

楼主(2011-01-14):
請教各位大大:
     這片顯卡還有得救嗎?問題是出在GPU!?還是記憶體!?~~~謝謝!

网友:
有救 先用軟體測,在查供電,維修經驗應該是GPU虛焊,這張我有點位圖,不知怎查線路可發問幫你看看
如住我這免費讓它起死回生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小弟住北部,遠了些說...
看來要去找測試軟體試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軟體測數據貼上來幫你看看

网友:
GPU虛焊的層面比較高一點
要不然就是記憶體顆粒虛焊或者損壞也會
但是看這塊顯卡無風扇~往GPU那邊抓應該會快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q7979大大....數據~~是這個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HakkaMan大..提供意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面由左算第四顆記憶體(百分百定位正確)與gpu通訊不良,先加焊記憶體無效在加焊gpu,在無效第4顆換掉

楼主:
感謝q大費心替小弟解問題!
小弟一時失察,竟沒發現背面電路有撞痕................ ,真的是很抱歉,小弟疏漏了.

近拍模式下:

從放大圖來看,撞傷似乎不太深...,但為防有其他問題,還是找時間把它補起來比較妥當.另q大說
"上排左邊算過去第四顆記憶體"有問題..

在記億體顆粒的左上有標示編號..Q大指的應該是"M4"這顆吧.....

這片顯卡處理到這個段落,小弟大概知道它有什麼問題了,因為沒有熱風槍,可能無法繼續再處理
,可能要找修顯卡的店家送修..........
最後,再次感謝q大的協助!!

网友:
就m4這顆與gpu通訊有問題,應該是虛焊其次是記憶體壞了(可能性低),gpu最多是虛焊沒壞,gpu虛焊最好重植,如維修的只加焊覺的沒必要花這種錢

网友:
請教樓主,我手上也有這塊顯卡,症狀也相同,更慘的是GPU 背後有多顆零件都被弄掉了,
可以請樓主拍幾張解析度較清的圖片參考嗎?謝謝了!
借您的圖標示黃框處

楼主:
回复 网友D:

wooden大...這樣可以嗎!?不行的話說一下,我再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謝謝您,很清楚,這樣就能辦識貼片是電容或電阻還是電感了,
有問題再請教您哦!

网友:
不好意,還有兩處再麻煩您嘍!

楼主:
回复 网友D:

wooden大客氣了,請教不敢當,互相研究吧~~
這兩個位置的零件看來是很小的貼片電容...

网友:
謝謝您的幫忙,是貼片電容沒錯,
這樣就可以參考到,再去廢板挖零件了,
待有結果再上來報告結果了!

网友:
感謝 john_avatar  的協助,補足所有的貼片後已能正常顯示了

ps. 不知如何原因,無法上傳圖片?

楼主:
恭喜喔..又完修一片顯卡了

网友:
是ThinkCentre耶~
但不是IBM......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您拍給我的第二張圖,是不是有顆電容燒掉了?
看起來顏色不一樣,很像是燒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是喔....
用電表量了一下......兩端對地短路,表筆放在電容兩端也短...
感謝wooden大提醒.

网友:
說不定換了該電容,症狀就沒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之前疑似斷線的地方要先確認沒問題啊...........

网友:
當然要確認啦!不知情形如何呢?

楼主:
抱歉...久等了...

1.斷線的地方已補錫,疑似燒毀的電容也換了
2.結果....還是不行.
...........感謝各位先進的關注...........

网友:
之前有爬過文,花屏的原因主要是 GPU 過熱或是 RAM 空焊造成的,
看來你要試試用回焊或植珠來醫了。

楼主:
謝謝...小弟沒GPU維修工具...這塊卡可能要付$$找人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大如果需要GPU回焊 在北部的話 可以傳訊跟我商討一下 可以幫忙處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小的手上也有好幾片類似症頭的, 可以幫忙嗎?

网友:
請教樓主,我手上也有這塊顯卡,症狀也相同,更慘的是GPU 背後有多顆零件都被弄掉了,
可以請樓主拍幾張解 ...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 在下新手,這些點片電容沒寫數值, 看上去只有大小之分, 但看圖片都不能準確地知道大小啊, 那要怎麼去挖廢版找呢?

网友:
可以參考旁邊雷同的電容,若要保險一點拆下來量,
只要不是和Clock電路有關,誤差不大代用應沒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找一樣大小的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可以的,請來短消息詳談比較方便喔.

网友:
回復  tekchan

找一樣大小的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那顏色呢?
我看顏色也有分深淺的, 深的代表是燒了嗎?
還有, 怎樣分辨電感和電容呢?

楼主:
顏色..........深的未必是燒毀的
一般電路板上有印刷零件編號,看是"c"還是"L"帶頭...c就是電容,L是貼片電感

网友:
顏色..........深的未必是燒毀的
一般電路板上有印刷零件編號,看是"c"還是"L"帶頭...c就是電容,L是貼片電感 ...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看是C還是L, 就再挖挖有沒顏色一樣, 大小一樣就可以焊上去了?
但這些是怎樣量他有沒有燒掉呢?
用萬用表量他是否0電阻跟完全不通都是有問題呢?

网友:
用歐姆檔量沒短路,指針會動一下(容值太小可能觀察不到),回到最大值,算對了一半,
另一半用電容檔量容值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