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遇到一件怪事,兩隻數位表量不一樣的數值

楼主(2011-01-14):
量測目標~110VAC
一隻電表UT-61E,另一隻是以前的舊電表,兩隻量某接頭輸出的110VAC時,會出現UT-61E量出110VAC,但是舊電表則出現大約1VAC左右的數值,實際加上12W燈泡當負載是不會亮的,所以UT-61E應該有誤,但是兩者同時測試電源插座卻可以正確顯示110VAC,是小弟哪裡搞錯了嗎?此被測接頭是一對的,所以有兩組110VAC,兩隻電表皆可以正確量到另一個接頭的110VAC,怪。

网友:
回复 楼主:

燈泡無論插到那個插座都不會亮嗎?? 還是一個會亮,一個不會亮??

楼主:
看看這一篇吧!
引用 网友A:

小弟有拜讀過,只是小弟初步認為跟線材無關,因為是兩個數位電表相比的讀值差異頗大,所以才會發問,不過我倒是忘了用指針表量看看電壓,以及量看看線材的電阻值,這倒也是個方向,謝謝popo大的提點^^

楼主:
回復  idh

燈泡無論插到那個插座都不會亮嗎?? 還是一個會亮,一個不會亮?? ...
引用 网友B:

    共有兩組線材,有兩組110VAC,可是就是會不同結果:
1.量A線(插入燈泡會亮),兩隻數位表可以量到110VAC~
2.量B線(插入燈泡不亮),UT-61E顯示110VAC,另一隻電表讀值趨近0。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就表示B線的輸出電阻大約是遠小於UT-61E的輸入電阻,遠大於另一台的輸入電阻,才會有這種結果~~ 當然燈泡的阻質跟另一台差不多,所以也不會亮,不知道這樣子解釋你了不了解??

网友:
你不要侷限於電表的型式、而是要了解W大那篇文的重點及原理

一般指針表、電壓檔輸入阻抗約幾K,頂多1、2 十K

舊型的數位表、電壓檔輸入阻抗約幾百K

而UT61、電壓檔輸入阻抗約10M

因此在你這個例子裡、舊型的數位表等同於W大那篇文的指針表,而UT61才是數位表

如果搞不清楚阻抗與分壓的話、可以用電流的角度去看

你這個例子裡,很明顯的就是B線接觸不良、阻抗變很大、所以可通過的電流變很小

你把電表當成一個負載、內阻(輸入阻抗)越大就表示只要越小的電流就能使電表動作,

就能理解為何不同的表有不同的測量結果了。

楼主:
小弟前不久再做最後一次測試,之後這組有問題的機器就還回去了(小弟放棄了)。
這個測試就是把AB兩組線互換...結果相同,所以這樣的故障來自機器內部。裡頭有兩組BTA16控制110VAC輸出,參考文章測試新品與兩組BTA16結果都相同...至此因時間關係,無法再往上游深究,所以棄修,以上。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网友(2011-04-25):
是不是電表本身裝的電池..電力不購ㄉ原因..所以量起來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