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HILIPS 雙魚座檯燈維修PART2

楼主(2011-01-14):
8年前小弟單位買了10多支,這幾年陸續掛點,上次修了1隻,知道問題幾乎都是2SC4242跟保險絲升天,這次就直攻這2點
2SC4242 CE極導通
廢POWER拆下來的E13009
.
保險絲也是殺肉的,只好從底下焊
完修試機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應該也快被PHILIPS檯燈部的人追殺了。

网友:
又得到了保貴維修經驗了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過~為什麽 咱看到的電源IC編號是【E13000】
而不是編號【2SC4242】

网友:
想請教一下2SC4242跟保險絲這兩個為何容易壞.. 過熱嗎? 導致 2SC4242 CE 之間短路, 而燒掉保險絲..

有沒改良的辦法? 以避色這個問題?

THKS..

楼主:
恭喜完修~

不過~為什麽 咱看到的電源IC編號是【E13000】
而不是編號【2SC4242】 ...
引用 网友A:

電源電晶體編號是【E13009】,因為反光所以看起來像13000,這個系列有13001,13003,13005,13007,13009,功用都是作為功率開關,B大您多拆幾個省電燈泡,電源供應器就看的到,差別在耐壓耐流,只要耐壓耐流大於等於2SC4242都能換上去

楼主:
回復  changold2

你應該也快被PHILIPS檯燈部的人追殺了。
引用 网友B:

    新的1隻要1400,由於總長有交代要勤儉建軍,厚植國力反攻大陸,舊的能報廢新的不能買,只好修了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原來廢POWER拆下來的E13009也可代^^
我碰到的都是BUL-128買C4242或C2832或C4977代!

网友:
感謝提供寶貴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燈管老化消耗電流變大要一起換掉,電源電晶體耐壓耐流加大
下一次燈管老化燈光變暗,觸摸開關關不掉時就只要拔插頭換燈管就好,而不會再燒電源電晶體跟保險絲

网友:
感謝你的經驗分享...

网友(2011-02-13):
促進經濟發展阻礙者~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老爺維修成功!! 位環保盡一份心力! 舊電源供應器殺肉也是功德一件啊!! 飛利浦最近朋友也反映小家電壽命不好,會不會是和韓國公司合作(合併)的關係!!

网友:
感謝分享,又學到了.

网友(2011-06-22):
回复 楼主:

我家的Philips PL-L 18W 檯燈也爆了
打開電路板看到大電容旁邊的電阻爆了
Switch 是兩顆 BUL44 不曉得可買什麼型號替換?
另外, 請問保險絲可用什麼型號與規格?
謝謝!!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BUL-128買C4242或C2832或C4977代-----看完11樓的資訊.    * 我將家裡的雙魚座檯燈,換了兩顆c4977和電阻(0.33歐换0.5歐),結果燈管可以亮了,但不到五分鐘就掛點.兩顆c4977都掛點.請用各位前輩還要注意哪個地方*

网友:
除了晶體,內部的電容最好也要檢查,尤其是靠近燈管輸出端的部分

网友:
保險絲要用幾安培的(圖三紅線旁是保險絲才正確吧.我的拆下來看到的是一顆0.33歐姆的電阻....是不是這個原因.才一直燒毀)..我的情況是換新的電晶體後,馬上燒掉,而且散熱板會發燙.

网友(2011-07-24):
感謝大大提供維修經驗,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