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器各種接口圖

楼主(2011-01-14):
(图片)

网友:
那幾個DVI的圖好像在看八卦圖哦。。。乾三連,坤六斷。。。

网友:
很完整,S大如果能在用中文解說功能及用途就更完美了~~感謝分享~~

网友:
維基百科:

DVI的英文全名為Digital Visual Interface,中文稱為「數位視訊介面

VGA        (analog  only)   僅傳送類比訊號
DFP         (digital   only)   僅傳送數位訊號
DVI-A      (analog  only)   僅傳送類比訊號
DVI-D     single-link 單鍊結模式  (digital   only)   僅傳送數位訊號
DVI-I      single-link 單鍊結模式   (digital +analog ) 可傳送數位訊號及類比訊號
DVI-D     dual-link   雙鍊結模式   (digital   only)   僅傳送數位訊號
DVI-I      dual-link   雙鍊結模式   (digital +analog ) 可傳送數位訊號及類比訊號

畫蛇添足一下!
DVI 接頭除包含 DVI 標準所規定的數位信號腳位之外也可包含傳統類比訊號(VGA)的腳位,此設計是為了維持 DVI 的通用性以便不同形式的螢幕可以共用同一種連接線。
以上的各類數位視訊介面,都只能傳輸"影像格式",不能傳輸"聲音格式"。

网友:
可以再加上最近熱門的HDMI與DP(Display Port)

网友:
維基百科HDMI
HDMI , (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高清晰度多媒體介面) 2002年發表,可能是未來數十年的電視介面規格.
HDMI 是以DVI 技術為基礎,並針對消費性電子領域的需求而制訂的數位視訊傳輸規格。
HDMI 的介面特點:
提供高達5Gbps 頻寬,傳送無壓縮的聲音信號,高解析度影像信號,一條 HDMI 線同時傳送影像及聲音信號,HDMI 同時横跨電腦與家電,支援任何電視與電腦影像格式,其設計來取代較舊的類比介面。HDMI=DVI+Audio+HDCP, 也可以取代電腦。
HDMI 支援的數位影像格式為:SXGA (1280x1024),UXGA(1600x1200), SDTV, HDTV
HDMI 支援的數位聲音格式為:CD: 16 bit , 32 , 44.1 , 48KHz, DVD-AUDIO :1通道的24bit, 192KHz.
...HDMI可向下相容於現今多數[[顯示器]]與[[顯示卡]]所使用的Single-link [[DVI]]-D或DVI-I介面(但不支援DVI-A),這表示採用DVI-D介面 ...為2.42 mm ×10.42 mm,為最常見的HDMI接頭規格, 相對等於DVI Single-Link傳輸。HDMI 目前最新的版本為1.4 。
DP , (DisplayPort)  VESA於2006年初發表的另一種新型數位接口企圖取代HDMI與DVI,與目前的HDMI/DVI不相容。
維基百科 DP
DisplayPort 是視訊電子標準協會(VESA, Video Electronics Standards Association)推動的數位式視訊介面標準,訂定於2006年5月,目前最新版是1.2,訂定於2009年11月22日。該介面訂定免認證、免授權金,發展中的新型數位式音訊/視訊介面,主要適應於連接電腦和螢幕,或是電腦和家庭劇院系統。有意要取代舊有的VGA和DVI介面。
DP的優點:
1.基於小型封包的協定 ,允許簡易的擴充 DisplayPort 標準,允許在單獨實體連線上有多重視訊流(在未來版本)
2.設計於支援內部晶片之間的聯繫 ,允許直接操作顯示器功能選項,能夠將顯示器的控制迴路去除以生產更便宜與更輕薄的顯示器。目標是要以統一的連結介面取代筆記型電腦面板內部的 LVDS 連接。
3.允許向後相容於單路 DVI/HDMI;雙路的 DVI/HDMI 與類比 VGA 接頭需要轉換接頭。
4.支援 RGB 與 YCbCr 色彩空間(ITU-R BT.601 與 BT.709 的格式)
5.輔助通道能夠使用於觸控式面板資料、USB 連結、相機、麥克風等設備。
6.較少的通道與內嵌的時脈降低射頻干擾〈RFI〉
DP的技術規格:
1.10.8 Gbit/s 的頻寬,可支援 2560×1600 的高解析度顯示器。
2.8bit/10bit 資料傳輸
3.開放且可擴展的標準能夠加速普及。
4.支援6、8、10、12 與 16 位元色深。
5.纜線的完整頻寬保證長度為 3 公尺。
6.1080p 的有效傳輸頻寬保證長度為 5 公尺。
7.支援 128-bit AES 的 DisplayPort 內容保護 (DPCP),版本 1.1 更支援 40-bit HDCP。
8.同時支援內部與外部連結,能夠使電腦製造商因此降低花費。

网友:
我家用的DVI  接口~  應該是最後一個 【dual-link】analog+digital
【24孔】

网友:
謝謝wish大分享,讓我對接頭有更清楚的認識!

网友:
 DVI也分為幾種規格,其中DVI-A其實就是VGA介面標準,只是換湯不換藥而已,目前之DVI介面主要是DVI-D和DVI-I兩種,而這兩種規格中,又再分為“雙通道”和“單通道”兩種類型,我們平時見到之都是單通道版之,雙通道版之成本很高,因此只有部分專業設備才具備。

  常見之DVI介面中,DVI-D介面只能接收數位信號,介面上只有3排8列共24個針腳,其中右上角之一個針腳為空。不相容類比信號。

  DVI-I介面可同時相容類比和數位信號。相容類比幸好並不意味著類比信號之介面D-Sub介面可以連接在DVI-I介面上,而是必須通過一個轉換接頭才能使用,一般採用這種介面之顯卡都會帶有相關之轉換接頭。

18針和24針DVI之區別

  在買液晶顯示器之時候,我們可能會發現,DVI有18針和24針兩種,有人說18針DVI是簡化版,比24針之性能差很多,而也有之人說24針DVI就是多了一些地線二者根本沒有區別。究竟事實是怎樣?

在DVI之不同規格中,又分為“雙通道”和“單通道”兩種類型,其實這18針、24針就是這兩種類型之差別。18針之DVI屬於單通道,而24針屬於雙通道,也就是說,18針之DVI傳輸速率只有24針之一半,為165MHz。在畫面顯示上,單通道之DVI支持之解析度和雙通道之完全一樣,但刷新率卻只有雙通道之一半左右,會造成顯示品質之下降。一般來講,單通道之DVI介面,最大之刷新率只能支持到1920*1080*60hz或1600*1200*60hz,即現有23寸寬屏顯示器和20寸普通比例顯示器之好顯示,再高之話就會造成顯示效果之下降。

  那18針DVI介面之液晶顯示器是不是不能買呢?答案當然是否定之,目前我們使用之顯示器尺寸大多在20英寸以下,準確之說並不能算是大屏液晶顯示器,這些顯示器之標準解析度都在18針DVI之能力範圍之內,除非是購買23英寸以上之大屏液晶顯示器,否則對18針還是24針這樣之煩惱完全沒必要太過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