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探照燈內的AC110Vand220V轉DC模組

楼主(2011-01-14):
請教大大
LED探照燈內的AC110Vand220V轉DC模組(因全封裝,似乎沒的拆修),哪裡有在賣?謝謝

网友:
要知道輸出規格,應可以找到現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關LED驅動會因使用LED種類及LED串、並聯,會有不同電壓、電流需求,若能把LED燈板佈線附上,會比較有機會重配一個新的電源系統。
一般會採用
1. 阻容降壓 (最便宜,但僅能選一固定AC電壓及Hz)
2. 恆壓式 (採傳統足瓦變壓器,成本高體積大)
3. 恆流方式 (可依負載自動昇降電壓恆定電流輸出,若採高壓恆流源體積可設計較小但元件耐壓需較高,通常會在400V左右,穩壓電解電容會比較難買,若採24/12/6V/3V 低壓恆流,體積大且易發熱)

楼主:
謝謝指導,因故障品已被回收,來不及拍照及維修,嗚嗚嗚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