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UB4DOS隨身碟製作

楼主(2011-01-14):
我製作的是可用GRUB開機的隨身碟,將GRUB寫入MBR(隨身碟的MBR),隨身碟也可用DOS開機
主機板支援USB-HDD開機,將用MBR的GRUB導引程式呼叫grldr
如果主機板並不支援USB-HDD開機,可以用DOS開機後執行grub
相關檔案請自行下載
1.
要製作usb隨身碟可以開機有許多程式可用,例如:HPUSBFW、WinToFlash等
這裡我用HPUSBFW
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 2.2.3
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 2.2.3(不含dos)
將HPUSBFW.rar解壓縮,執行HPUSBFW.exe 選擇要格式化的隨身碟,再按Start就開始格式化
如有勾選Create a DOS startup disk,底下路徑要選擇剛剛解壓縮的目錄,再按Start就開始格式化,完成後就可以用DOS開機
沒有勾選Create a DOS startup disk,請自行將dos系統的io.sys、msdos.sys、command.com 複製到隨身碟根目錄,就可以用DOS開機了
在隨身碟建立font與boot目錄,下面過程會用到這兩個目錄
2.grubinst
grubinst 英文版
將grubinst-1.2-bin-w32-2008-12-30解壓縮,執行grubinst_gui.exe,[disk]選擇要安裝grub的隨身碟,[Part List]選Whole disk,
再按Install就開始安裝至mbr,勾選Verbose output可以在螢幕輸出詳細畫面,未勾選則顯示成功與否的畫面。
3.grub4dos
測試版grub4dos-0.4.5b-2011-01-14
最新版請自行下載,到目前為止是grub4dos-0.4.5b-2011-01-14
將grub4dos-0.4.5b-2011-01-14解壓縮,將目錄的menu.lst複製到隨身碟,將chinese目錄的grldr與grub.exe複製到隨身碟
4.中文顯示
unifont 外部命令檔 (適用 英文grub4dos 0.4.5 版以後)
將unifont-2010-10-24解壓縮,將unifont複製到隨身碟的font目錄
arialuni_U16 字型檔 http://code.google.com/p/grub4dos-chenall/downloads/list
將arialuni_U16解壓縮,將arialuni_U16.bin複製到隨身碟的font目錄
5.修改menu.lst
下載我做好的menu.lst menu.zip (1.77 KB, 下載次數: 416)
你就可以打造屬於自己的grub4dos,相關檔案請自行google下載。

网友:
很好的教學文,感謝 fks 大的分亨
沒用過改天試試看--------

网友:
usb隨身碟開機令人垢病的是
對不同電腦主板晶片相容性問題
在a電腦做好系統碟多次演試
  開機dos ok ,選單ok,winXPPE ok
換b電腦開機 usb碟竟不鳥我
只好改做光碟片方式問題少

网友:
同意樓上的~
我現在都用光碟片開機比較多,問題比較少~尤其是較舊的主機板~~
當然也有作一支隨身碟開機,隨身帶著走。走到哪修到哪~

网友:
不錯的文章~ 改天我也想試試看^-^

网友:
正想來研究說....
謝啦....
下班後再來玩....

楼主:
今天又做了一次更新,因usb隨身碟只有32MB,已經無法再增加新的程式,暫時停止更新了。
以下是我的開機畫面,如有更好的軟體也請告知。
menu.lst

网友:
樓主menu.rar   。。。。我有試過~感覺不錯!!
字型檔【應該是在  某個643 KB檔案裏面】!!
名稱是【grub4dos_UNIFONT.zip  GRUB4DOS 多国语言菜单测试】  Mar 2010   643 KB

---------------------
【1】 win98.ima 【這個檔案~我有】
【2】dft32_v416_bco.img 【這個映像檔案~我沒有】【不過我有一個 相同格式的 win95.img】
想請問一下ima與img這兩種檔案。。【在dos系統】打開需要。。【外掛的程式嗎??】
因為我曾經試著打開~結果打不開!! 拷貝到【boot的目錄】下面~連接您的menu.lst  【也不行】!!
謝謝回答!!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舊版未壓縮,請參考 menu.zip (1.77 KB, 下載次數: 91)
我新版的已改用gzip壓縮過,副檔名gz,請參考 menu.zip (1.79 KB, 下載次數: 109)
新舊2版的menu.lst有不同的地方,請下載比較即可以知道,啟用gzip壓縮是為了多安裝軟體,可以依照個人需要決定是否要用。

网友:
樓主
boot的資料要去哪裡找阿 不知道在哪抓可不可以跟我這個新手說一下謝謝囉
我做了一部份開來看中文的地方都是亂碼是正常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menu.lst存檔時選擇UTF-8格式
boot資料夾裏的檔案請用google找,有些是沒有版權的比較容易找,有版權的多找大陸的網站,關鍵字就是menu裡的敘述。

网友(2011-04-11):
感謝分享收下了

网友:
感謝受益良多

网友:
感謝分享收下了:):):):)

网友:
boot 資料夾,可否分享?謝謝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boot資料夾裏的檔案請用google找,有版權的但免費使用比較容易找,有版權要錢的多找大陸的網站,關鍵字就是menu裡的敘述。

网友:
蠻實用,感謝分享

楼主:
近來發現Memtest86 4.0 Release (28-March-2011)與Memtest86+ V4.20 (25/01/2011)都已經更新,所以再次更新原先製作的grub4dos隨身碟
menu.lst menu.zip (1.77 KB, 下載次數: 103)

网友:
我也來試做一個
謝謝分享!!

楼主(2011-06-10):
最近有人問menu中文無法正常顯示變成亂碼,我下載最新版的做測試,網址如下
http://code.google.com/p/grub4dos-chenall/downloads/list

http://code.google.com/p/grub4dos-chenall/downloads/list

http://code.google.com/p/grubutils/downloads/list

我發現新字型比較好看
舊字型
新字型

menu裡的指令要更改,我上傳已更改好的給各位參考,因為我有做壓縮的步驟(副檔名gz),沒有用壓縮的請自行更改舊版的menu.lst就可以。
舊版字型
command /font/UNIFONT /font/arialuni_U16.bin
新版的字型
command /font/UNIFONT /font/unifont-5.1_U16.bin

网友:
.....研究的真徹底......

我已經很久沒更新了~~~
不過~~也夠用了....

网友:
光碟機還是最通用的   但是卻攜帶不方便

网友:
請問各位先進

我想要把GHOST XP灌進隨身碟裡

以後重灌就不用透過光碟機

該怎麼做?

才能夠一開機從隨身碟呼叫GHOST XP進行重灌?

楼主:
只要能做出可以開機並ghost執行沒問題,再用它還原gho檔案就可以了,gho檔案可以放在隨身碟裡面,如果你要將原來的可開機ghost光碟移植到隨身碟,要看原光碟是如何做出來的,這部分我沒有研究。

网友(2011-10-09):
板大你的圖都死圖了可以更新一下嗎  感謝板大你的熱心分享

网友:
很實用的教學,感謝分享!

网友D(2011-12-05):
很好的教學 但有人願意分享做出來的影片檔供大家下載,在修改呢? 謝謝

因為裡面有些東西我想要用 所以懇請各位大大分享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教學 但有人願意分享做出來的影片檔供大家下載,在修改呢? 謝謝

因為裡面有些東西我想要用 所以 ...

我測試的結果,用較大的rstusbpro3.img的檔案,menu.lst中的指令就不能加--mem,不然會有錯誤訊息出現,若要加--mem好像要用網友改過較小的版本(u.img)才行,不過兩者都是2.64版的。

楼主(2012-04-10):
我已經將相關檔案壓縮,副檔名是gz,不想使用壓縮功能的請自行修改。
boot資料夾裏的檔案請用google搜尋,關鍵字在menu.lst中。
grub4dos網站有更新版本,指令有更改所以再次更新,這次製作的步驟所使用的軟體有些不同,相關檔案請自行下載
1.HPUSBFW(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 V2.2.3)
2.WinSetup-1-0-beta7(http://www.datafilehost.com/download-3c7ead6d.html)
3.grub4dos(http://code.google.com/p/grub4dos-chenall/downloads/list)
4.unifont.hex(http://code.google.com/p/grub4do ... name=unifont.hex.gz)
5.menu.lst menu.zip (1.99 KB, 下載次數: 127)

1.HPUSBFW
將HPUSBFW.rar解壓縮,執行HPUSBFW.exe 選擇要格式化的隨身碟,再按Start就開始格式化
如有勾選Create a DOS startup disk,底下路徑要選擇剛剛解壓縮的目錄,再按Start就開始格式化,完成後就可以用DOS開機
沒有勾選Create a DOS startup disk,請自行將dos系統的io.sys、msdos.sys、command.com 複製到隨身碟根目錄,就可以用DOS開機了,在隨身碟建立font與boot目錄,下面過程會用到這兩個目錄。

2.WinSetup-1-0-beta7

主引導記錄(MBR寫入)
將壓縮檔解壓縮,執行WinSetup-1-0-beta7,

按<Bootice>會出現如下畫面

按<主引導紀錄>,選擇GRUB4DOS 0.4.5b MBR(grldr.mbr),再按<安裝/配置>

出現配置GRUB for DOS畫面後,按<寫入磁盤>,即完成MBR寫入。

分區引導記錄()
回到第1個畫面,按<分區引導記錄>,選擇選擇GRUB4DOS 0.4.5b (2010-09-22),再按<安裝/配置>

出現 確認 GRLDR 名稱 畫面,按確認

出現下圖即完成,其他畫面可以關閉,並將Bootice程式結束。

3.將最新版的GRUB4DOS 與unifont.hex下載下來,配合我修改好的menu.lst檔案,就可以完成製作。
將隨身碟做好後,在WinSetup-1-0-beta7的下方選擇Test in QEMU,在按<GO>就可以模擬隨身碟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