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高手這是什麼型式的屏線,要如何用在公板

楼主(2011-01-14):
(无正文)

网友:
這是TTL接口,需對出接腳定義後連接在支援TTL面板的公板上,並選好/燒好對應解析度或程序

网友:
可以.不過需要這種轉接扣.

楼主:
可以.不過需要這種轉接扣.
引用 网友A:

謝謝回復:不過不知那有在賣?如您有多的可否賣給在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您要知道您的屏扣是多少PIN.有31扣.41扣.60扣.70扣.80扣.不知道有沒有記錯.這塊屏好像是80PIN.
網路上輸入轉接板或轉接扣應該有很多人賣.

网友:
TTL屏扣,要有支援TTL的AD板才能輸出,3樓大大的就是TTL專用AD板(需要寫程序)有另一款直接跳冒就可以支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