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TC-29PFA CRT電視 上下縮成一彩色橫線

楼主(2011-01-14):
國際牌TC-29PFA CRT電視 上下縮成一彩色橫線, 關機10-15後變正常,
看一段時間後又變成一條橫線, 請教各位這是哪裡出問題? 多謝

网友:
垂直IC空焊

网友:
將垂直IC補焊看看吧!

网友:
全面補焊+1

网友:
有一個套在影像管脖子上的漆包線組件
該組件有四條電線連接到機版
那四條線會接到一顆裝有散熱器的IC
那顆IC就是垂直IC

网友:
找一下LA7838,一旦這顆掛了建議連周邊的的電阻電容一起換掉

网友:
v-out  ic451    la78045 重新點焊後應該可以正常
順便c454 220u/35v  幫流電容更新

网友:
......怪了~~~連不常在家電版都能說出問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