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iewSonic VA902開機畫面跳白.灰.紅.綠.藍色,又重複

楼主(2011-01-14):
開機畫面跳白.灰.紅.綠.藍色,又一直重複,無OSD字型,是自檢功能嗎?請問要如何解除?
還是機板故障,請大大幫忙指點!!

网友:
那是AGING MODE,請問有送訊號嗎?

有送訊號的話請檢查AD版/MCU是否有異常~

网友:
正常來說送信號後就會恢復正常,開機時會短暫顯示BURN IN字樣

楼主:
有送訊號重複跳白.灰.紅.綠.藍顏色,無送訊號時,約5秒黑屏.
這塊三合一板是在露天買的新品.多了聲音放大的部份.
http://www.flickr.com/photos/48525163@N08/5354380555/

网友:
應該是顯示模式或版本錯,A/D板內MCU資料是這面板用的嗎??

网友:
如果可以的話把原板EEPROM拆下裝至新板上試,如果有保固問題,則可嘗試進入工程模式看看是不是給VA902用的(這款三合一HANNS.G也有用)

网友:
屏線接觸不良.有時也會造成此狀況

楼主:
感謝狼大及各位大大的幫忙,無法進入工程模式調整,無OSD選單,屏線接觸也清理了,因新品有保固,退回賣家換新回來再測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