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TravelMate 3000無法開機問題

楼主(2011-01-14):
一台Acer TravelMate 3000筆電開機馬上斷電
只好拆機測主機板.主機板上電待機電流約0.04~0.05
量開關電壓約3v多.按開關電壓有跳變.沒辦法.只好找電路圖慢慢研究
先量待機電壓VA公共點有19V進來.再往下找電源管理IC測量
量了電源IC的電壓,好像有點異常.
MAX1999 26腳電壓在5到6V跳動.不太正常.會是它壞了嗎?可是沒料件換
3V_591,5VPCU有輸出,+3VSUS,+5VSUS沒有,
10V和15V電壓怪怪的
南橋好像也沒振盪.振盪器有和EC互換.故障情形一樣
EC振盪器電壓

第一次修筆電.若有錯誤之處.還請各位前輩多多指點.謝謝n_148|
ZH1.part1.rar (800 KB, 下載次數: 74) ZH1.part2.rar (648.88 KB, 下載次數: 68) MAX1999.PDF (873.09 KB, 下載次數: 63)
續.........
一時摸不著頭緒.就先換了一顆max1999.上電後卻變成不過電
檢測下發現3v_591短路.找了好久.相關零件該拆的都拆了
就剩下EC.看到那麼多腳.週圍還那麼多零件.真想放棄了
結果還買了個拆EC的風嘴.拆老半天拆不下來
心一横.風嘴缷下.400度直接吹下去.搞半天不用風嘴還比較好用@@

网友:
瞬間斷電,先排除各電源輸出,有沒有短路的地方喔!
再來考慮、分析上電時序。

楼主:
瞬間斷電,先排除各電源輸出,有沒有短路的地方喔!
再來考慮、分析上電時序。 ...
引用 网友A:

感謝s10274chen提醒n_148|
測量後發現+vccp電源輸出只有約26歐姆.斷開PL13也有拆下PU4故障依舊.
應該後端輸出有微短路了.這下真的頭大了.CPU.南北橋都有可能.慢慢再找吧@@

网友:
26歐姆應為正常的!
所以故障點應該在別的地方。這時就要分析上電時序了,看哪個環節卡住。

楼主(2011-06-18):
補充一下.之前拆下了電源管理IC

PC87541V-VPC

PC87541V-VPC
.不過一直找不到零件可換.連拍賣都沒
剛好水大辦團購託他從淘寶買回來.換上去後可以開機了(感謝水大幫忙:))
不過時開時不開.再測試發現南橋溫度有點高.重壓後可以開機
想說南橋壞了就沒輒了.只好加悍看看.第一次從正面加焊還是不行
可能我技術太差.沒抓到要領.後來從背面加焊.結果好像變好了
現在測試都正常.可能只是迴光返照吧.

网友(2011-07-20):
恭喜大大現在使用都正常嗎?如果都正常那真的是完修囉!

网友:
能夠起死回生.
就是1件大喜事
能夠拆下電源管理IC.
真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