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 R60問

楼主(2011-01-15):
CPU能用的有?
記憶體能支援到幾G?
硬碟能支援到幾G

楼主:
有人有R60的還原系統嗎?

网友:
http://www-307.ibm.com/pc/suppor ... ?lndocid=MIGR-64191
還原系統,可以自己做啊!

楼主:
原本硬碟裡隱藏分割區的還原系統
那個裡面有官網上沒有的程式

网友:
取捨看看囉!IBM的桌機、筆電,我並不太喜歡它一堆雜七雜八的軟體,不見得好用。
重開機,按下Access IBM進入還原系統選單,可以進行還原的動作,然後還原好後,自己做ghost一下,就可以輕鬆把IBM原廠好的OS給拷貝下來。
有gho檔,要怎麼抓內部檔案,就可以任意施為囉!

楼主:
我已經沒有那還原系統了
我不小心把他給砍了

网友:
最大記憶體【到4G】
網路上~ 大部份硬碟都是升級到【250G】【320G】

=========================
IBMThinkPadR60(94552VC)
  IBM ThinkPad R60(94552VC) 主要性能CPU類型 Intel 酷睿雙核 T2300E(1.66GHz)
  最高主頻 1.66GHz
  前端總線 667MHz
  二級緩存 2048KB
  迅馳技術 迅馳III(Napa)
  主板描述 I945GM
  記憶體內存大小 512MB
  記憶體內存類型 DDRII
  記憶體內存描述 最大內存【支持4GB】
  IBM ThinkPad R60(94552VC) 【存儲性能硬盤大小 60GB】
  硬碟描述 串行-ATA技術
  光碟類型 康寶 compo
  設計類型 光碟內置
  光驅描述 24X/24X/24X/8X Max
  軟驅描述 無
  IBM ThinkPad R60(94552VC) 顯示屏屏幕尺寸 14.1英寸
  是否寬屏 否
  屏幕描述 TFT LCD(1024x768)
  IBM ThinkPad R60(94552VC) 視頻/音頻顯卡類型 集成顯卡
  顯卡芯片 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 950
  顯存容量 共享記憶體內存
  顯存類型 PCI Express
  音頻系統 Intel High Definition Audio
  IBM ThinkPad R60(94552VC) 輸入輸出滑鼠描述 觸摸板
  鍵盤描述 Full size
  WLAN性能 3945ABG
  網卡描述 1000Mbps以太網卡
  調制解調器 56K
  標準接口 RJ-45、3個USB、RJ-11、VGA接口、麥克風接口
  IBM ThinkPad R60(94552VC) 電能規格電池類型 6芯鋰電池
  供電時間 5.2小時
  IBM ThinkPad R60(94552VC) 基本特徵筆記本重量 2630g
  外形尺寸 314×260×34mm
  IBM ThinkPad R60(94552VC) 其他特性操作系統 中文Microsoft Windows XP家庭版
  上市日期 2006
  質保時效 1年部件及人力(系統電池:1年)
  產品類型 家用

网友:
我已經沒有那還原系統了
我不小心把他給砍了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拿筆電去光復南路的IBM維修中心借回復光碟來重做還原系統.

楼主:
這台上面有一個WinXP Home的序號貼紙
我不能用他耶
序號錯誤
為什麼?

我打電話問
他說那不能這樣用
他說要到他們的服務中心借回復光碟
還要帶筆電
懶得去......

网友:
這台上面有一個WinXP Home的序號貼紙
我不能用他耶
序號錯誤
為什麼?
引用 网友A:

該不會你裝成 XP Professional 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裝的是Home沒錯
他有跟我講服務中心在哪
但我只記得忠孝東路
剩下的不記得了~
誰能告訴我?

楼主:
我找到了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320 號 2 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剛好在忠孝東路跟光復南路口 (西南角)
    兩邊都有樓梯可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