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V880 不開機,代碼 ----

楼主(2011-01-15):
客人留下壞的電腦讓我處理,想說就看看吧!反正不行就當殺肉當零件用..

今日主角: ASUS A7V880

插上檢測卡 ---- 不跑碼;

先查看上下管電壓...正常

來到這裡狀況來了...APM2054N供電偏低不到1V

先把2054N拆下測量,阻抗變高了

換上一題試試,不錯喔!電壓上來了1.8V,可以試機了

跑碼了....完工多一片板子了

网友:
恭喜,2054N故障率超高

楼主:
回 gabby,

對啊,2054N這顆故障比例真是高,且故障點又明顯....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加入完修開機一族,我還要加油,

网友:
恭喜完修啊,之前同一片也是壞那顆APM2054N,簡直就是定時炸彈
不過,比較不幸的是,那片跑碼到一半就卡住了,似乎是南橋虛焊

网友:
又學到一招,感謝分享!

网友(2011-03-04):
真的受益良多,謝謝

网友:
之前我也是有一片同樣的問題也是那顆壞..恭喜撿到軟的..

网友:
拍拍 恭喜芽^^

网友:
請問怎樣算是阻抗大......是否在300-800之間是正常大過就是壞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記得我測量時.順向阻抗超過20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哪是了我看書本說300-800之間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