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903b 19"LCD不開機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1-15):
這台剛剛客戶叫修
說不開機,就拿回來了
來看外觀吧,按電源鍵無動無靜

先拆機來看,就發現有電容突起了

先把PI板拆下來準備維修
經測量空載5V,實際量只有3.6V(這塊AD只吃5V)
就那顆1000uF/16V突起(沒照到)

待換電容
1000uF/16V我以1000uF/25V代替
另一顆680uF/16V,我以1000uF/16V代替(就上張圖靠近電源輸出那顆)
其實680uF那顆沒故障(下面會有測量),但以防萬一還是直接把他換了

電容換好的樣子(這次有照到了)

經測試開關按鍵還是有問題(按下有阻值,正常為0)
拿出WD40噴一噴

每個按鍵都按個上百下,再測量阻值.正常了

將PCB上面的WD40清乾淨,要不然油油的(因為WD40是油性的)

再測試...畫面正常了,所有按鍵都正常了

把外殼裝回測試ok,燒機中

故障電容1000uF/16V測量剩316uF

另一顆680uF/16V為702uF,雖正常還是換掉以增加耐用度

這台其實還蠻軟的,比上一台VA905還好修
也有一段時間沒有這種的機子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吃軟不吃硬,就算要吃也要軟中帶硬的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我最愛爆電容的機子了

网友:
啊!這塊PI........
修背光電源查到最後,懷疑一顆IC掛了,但一直不敢確定。電壓有進無出,似乎掛了。不知道grason00大您是否已經將機器還給客人了,小弟這邊想請您幫我量一下它的電壓。小弟這邊感謝您。

楼主:
大大說的是這顆AP4525GEH N+P增強型Power MOSFET吧

我量的結果是這樣(怕下面打的看不懂,用寫的應該比較懂)

因PDF太大(>100KB)沒辦法上傳
去alldatasheet那邊找的到PDF

空載(無接燈管AD板只有插AC電源)
Vd1/s1:0.4 Vs1:0 Vg1:0
Vs2:24.0 Vg2:23.5 (以上均為對地電壓)
Vg1s1: 0 Vg2s2:-0.5(G跟S電壓)

有負載(接燈管AD板,且面板燈管點亮)
Vd1/d2:12 Vs1:0 Vg1:2.9
Vs2:24.2 Vg2:20.5
Vg1s1:2.9 Vg2s2:-3.7

大大應該是GS間有觸發而D無電壓吧,那就有可能MOS壞了
DS截止順逆向開路也會...
祝大大修復啦,才能有維修實例可看

网友:
回覆 5# grason00

grason00大,真謝謝您!我再try看看囉!
啊!我真粗心,竟然沒去想到用alldatasheet去查資料手冊,只有用google去搜尋,難怪一直找不到。
PMOS那邊是沒問題,NMOS那邊就怪怪的了。
呵呵!看看吧!我沒把握修的起來。

网友A(2011-11-20):
原來開關還可以用wd40處理,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開關還可以用wd40處理,佩服!!

除非找不到或不好換,長久之道還是換新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