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壓晶體 STR30115 如何判定好壞 <已了解>

楼主(2011-01-16):
這是一顆電視機上用的穩壓晶體 , 我懷疑可能故障 !!

但看資料手冊上的圖示並不清楚 !!

想請教站上的前輩指點一下 !!!

如何使用三用電錶來判斷這顆晶體的好壞 !!

順便問一下是否有代用零件可用 !!!

STR30115

STR30115

网友:
裡面是複合電路,無法直接以電表測試,可能需要在電路上測輸入/輸出狀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我有上電測試 , 結果 input 串連的一顆 4.7 歐姆 5w 的電阻燒了 !!

那電阻我已換新 , 但不敢冒然再試  !!

想問一下是否可以直接判定 晶體好壞的方法 !!!

看來只好加個防燒負載來測測看 !!

网友:
在第四腳送給它一顆保險絲,避免再燒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記得三洋15~20年前有進一批日本原裝的電視裡面就有這一顆IC,同樣也是這一顆電阻燒掉,換掉就好了

网友:
可以用50-100瓦燈泡代替4.7歐姆電阻

网友:
那就先測量輸入對地阻抗,若明顯低阻抗表示內有短路
頂多就是用電表測各腳對地,看有沒有異常低阻抗或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目前把後段的電路先截斷 , ac ,輸入端電源串接一 60w 燈泡 !!

通電測試 , 電燈會一閃一閃的伴隨著會有 繼電器 閉合的聲音 !!

直接插上電源後 , 輸入端 第3腳  測得 DC 162 V  , 但輸出端 第4腳 也是 162v , 好像沒有穩壓作用 !!

正常輸出應該是 DC 115 V 才對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對地測量還算正常 , 沒有低阻抗 !!

但目前 pin 3 輸入 Dc 162v  Pin 4 也是 162v

沒有穩壓作用 ???

网友:
小弟猜測應是crt的電視用的,
可能是偏向線圈短路,造成B+ 4.7歐母燒掉。
str-30115要有負載,且有時要熱機久一點。
很多故障都是熱機久了,115v變的愈來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電視用的沒錯 !!

後段的電路我目前先截斷 !! 想試一下這穩壓晶體是否正常 !!!

但是 輸出 跟 輸入 的電壓是一樣 , 這是不是已經故障了呢 ???

网友:
輸出端要有負載,不然量出的電壓不準因為輸出/入端並連了R802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這樣子要接負載 , 就比較麻煩了 !!

我不知道這晶體是否正常 ,  現在電壓 是 162 v

遠超過 115 v 甚多 , 要是冒然接上 , 就不知後端元件會不會燒掉 !!

网友:
你可用40w的燈泡當負載測試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裝了一顆 60w 的燈泡試了一下 !!

電壓從原來 162 會變成 152 v

這樣正常嗎 ???

网友:
不正常,周邊零件正常的話就是IC損壞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來要來找這顆 IC 了 !!

鄉下小地方還真難找 !!

网友:
如果您買不到, 我有上街可幫忙買, 或找台北零售商用郵寄購買, 或到回收場拆一個.

网友:
量一下3.4腳是否擊穿了

後端的電路也要檢查一下免得換新的又燒毀

附近買不到可以上網跟文星或宏竹買、一個4.5十塊。

网友:
回復  lexi8

我裝了一顆 60w 的燈泡試了一下 !!

電壓從原來 162 會變成 152 v

這樣正常嗎 ??? ...
引用 网友B:

STR30115 你有更換新品嗎?加裝上負載輸出應該是115v喔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的意思是 3 . 4 腳的阻抗 , 不應該很低 !!

還是不應該有阻抗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G:
目前沒有新品可試 !!

舊的我在輸出腳加一 60w 燈炮 !!

測得電壓為 152v

我認為這 ic 應該是故障了 !!

网友:
3 +. 4- 時的阻抗不應該很低 (未導通)
反向時則量到二極體的順向電阻(很低)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這個圖我知道 !! 但是就是畫的不是很清楚 !!

看不清楚內部的電路到底是怎麼接法 ??

如果有一顆良品來比對的話 !!

就可以輕鬆的判斷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黃色圈起來部份是個達靈頓電路、故紅色圈一定是結點,

這樣就知道怎麼量了 。

楼主:
我拆下來測量 !!

用二極檔   紅(3)  黑(4) 0.4606

反過來測 也是 0.4606

使用 歐姆 檔測 331 歐姆 !!

那應該是壞了沒錯 !!

网友:
回復  gs1rt
目前沒有新品可試 !!

舊的我在輸出腳加一 60w 燈炮 !!

測得電壓為 152v

我認為這 ic 應該 ...
引用 网友B:

沒錯是ic壞掉.依據維修經驗ic換新即可正常

网友:
線路不多可diy 個等效電路取代

楼主:
電路經檢查 , 後端還有一電阻燒毀 一樣是 4.7 歐 5W , 一直連到 高壓線圈 再通到 水平晶體 , 水平晶體 2SD 1441 也燒毀  , 目前這兩樣元件都沒有備料 !!!

暫時修到這 ~~ 年後看看能不能買到所欠的元件  !!
再繼續維修下去 !!!

网友:
水平晶體 2SD 1441 也燒毀,高壓線圈(FBT)大概也掛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說 [高壓線圈(FBT)掛掉] !!

那這電視就沒什麼維修價值了 !!

网友:
檢查FBT組品外觀是否有破裂燒焦異味.高壓帽+線是否有漏電燒焦痕跡.

楼主:
回复 网友G:

整體外觀看起來蠻正常的 , 不過旁邊的高壓電容 222j 2kv 有裂開的痕跡 !!

不知會不會跟這個有關 !!!

网友:
高壓電容 222j 2kv 有裂開的痕跡,這電容變小會使陰極管電壓異常昇高使水平晶體損壞.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話 , 換高壓電容 !!

總比換 FBT 來的容易吧 !!

不過一切還是要等所有元件買到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