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iewsonic va712過電不顯示,背光有亮 [已完修]

楼主(2011-01-16):
優派 va712,接訊號時會出現analog視窗然後熄掉,過一秒後又會出現analog視窗,然後又熄掉,如此反覆
不接訊號時則是出現analog視窗一次之後就熄掉,用電表測量外接電源19v開機後電壓,開機前19v,開機
一秒後18.8v,然後又回到19v,請教應該從哪裡開始量測?

网友:
接訊號時會出現analog視窗然後熄掉,最後畫面是白屏還是黑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黑屏

网友:
上次碰過的案例,參考看看,或搜尋一下同型帖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25823-1-1.html

网友:
找個正常的19V變壓器測試先

楼主:
就在剛剛發生了詭異的事
我把AD板從高壓板連接的金手指拔下來重接上去,再開機,居然可以正常顯示了.....不知道是不是迴光返照,
等等再多試幾次看看

网友:
這台的通病是變壓器爆電容

网友:
將電源供應器拆開來看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又是ㄧ個欠拆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