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DC直流變頻一對二分離式冷氣
火..

楼主(2011-01-16):
好討厭修這種一對多的冷氣,很耗時,看一下這案例就知道為什麼?

故障情形是一開機室內機指示燈就閃爍,室內外機都不啟動,看一下圖片

看到這一堆線頭都昏了?

看到這一堆線頭都昏了?

  變頻式冷氣很多冷凍行維修者都不敢碰,尤其是這種一對多的,看到這一堆線眼淚包準掉下來n_130|  再來是變頻式冷氣不像傳統定頻冷氣,
用目測或電表 . 壓力表測一測,問題就跑出來了,這種變頻的除了不開機 之外其於的問題都是閃燈號,如果你沒有它的故障代碼表,你根本就沒辦法維修,
就算你有代碼表可是沒有經驗一樣"沒法度",繼續往下看就知道為什麼了?

  進入服務模式將故障代碼叫出來看,它偵測出來的故障位置是:1.連接線連接錯誤  2.AC主電源有問題  3.保險絲故障  4.室內主機板POWER  RELAY故障
5.室內或室外主機板故障,   看吧!如果是你你會猜哪一個故障,頂多檢查一下配線,量一量電壓,再來就沒輒了
  依經驗判斷大都是室外變頻基板故障,把它打開來看

這是它的正面圖

這是它的正面圖

  哇!爆的這麼嚴重,如果你很高興故障點抓到了,趕緊去原廠買零件,如果你就這麼買下去,告訴你七仟多塊飛了(記得好像是七仟多),會爆的這麼嚴重它的負載
肯定有問題,就是它

  馬達短路了,因此燒毀基板,所以此案例必須變頻基板與馬達同時更換,基板部分因電子零件取得困難再加上線路太過於複雜無力維修,只能整個基板模組更換

底下這張圖就是這次維修所更換的零件,中間那堆電線就是室外機的感溫器,一對多的變頻冷氣室外機一共有11顆感溫器,它是附加在變頻基板一起來的

网友:
感謝了.. 很好的維修範例..

网友:
看樣子!客人花了不少錢!

网友:
哇!爆的這麼嚴重,如果你很高興故障點抓到了,趕緊去原廠買零件,如果你就這麼買下去,告訴你七仟多塊飛了(記得好像是七仟多),會爆的這麼嚴重它的負載肯定有問題,就是它

這樣修理下去,沒上萬元,如何能結案呢.

楼主:
回復樓上兩位大大"不用錢"

因此機還在保固內,如超過保固那肯定是萬把塊跑不掉

网友:
過保的話....一般像這樣的報價.....沒1萬8...是不可能有人會去修的~~~~

通常~~~機板看原廠報價多少在*2的價錢去跟客戶報價的~~~

看到這案例~~~~通常~~都是風扇變頻馬達....
說真的~~我有愈過三菱的...也有這問題~~~
但我不敢修~~~畢竟~~~板子換了~~還是會掛...
而且~~~保固的問題~~~很難跟客戶保證....
這種變頻冷氣...我都直接丟給原廠...
反正~~由原廠處理~~保固3個月...
要是我自己修~~3個月內再炸一次...我會遇哭無淚的.....

网友:
狗大是外包服務還是仍在公司貢獻?
保固內要免錢, 只有公司派出馬才有可能!

网友:
加入變頻技術後,冰箱/冷氣/洗衣機等家電有越來越難修的趨向n_108|

网友:
無論是否還在保固內,
被客戶洗臉是肯定要的,
也還好是保固內,
不然客訴問題又來了.
沒完沒了!

网友:
變頻的真貴啊!真的會修不下去。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不曉得是自己的還是客人的,如果是自己的可能會加減修,是幫客人修萬一過保就真的花大錢了解!

网友:
還好保內...
萬一過保的話
貴是貴在那塊控制板...燒那麼嚴重只能換整塊板,這個又只能用原廠板不像液晶可改公板...
要是我把重要東西殺一殺,就整台丟回收場了
買台中古的"非變頻"機種都還比較便宜
也恭喜大大修復

网友:
遇到變頻真的是沒輒 還是直接丟給公司比較保險

网友:
是不是,能不要買變頻就不買

网友:
我是覺得都還好啦 ,就怕裡面放個三塊模快看到燈閃不停 ,搞不清裡面還是外面再作怪 ,只是你那照片銅管帽,內部銅管,馬達軸心似乎有腐蝕的現象,很好奇陪林有無異音

网友:
不知版主修理的是何種品牌.方便提供內碼做維修參考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說維修變頻冷氣一定要有故障代碼表,雖然它寫了好幾個故障點,至少範圍縮小了很多,真的還是查不出來,你可以打電話到原廠服務站,將機器的型號和測出來的故障代碼告訴他們,他們應該都會把故障點告訴你的

BIG_OLD_2 大 觀察入微,此機安裝位置地理環境特殊,容易漏冷媒銅管易發黑,是個頭疼的環境

培林沒有生鏽無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埃呀"~~~你還敢跟我要,上次買蔥送蘿蔔還不夠嗎?

网友:
恭喜完修,在此受教了

网友:
這個就好比汽車界的"自手排變速箱",號稱最新科技換檔速度快...
還有智慧型手機...號稱功能多最新科技支援多種作業...
電視廣告的xx恆溫熱水器,號稱不會冷冷熱熱溫度不均勻...
變頻冷氣,號稱可以比較省電...

以上產品我都不會買...現在這些都做個MCU給他們管
就多了那個成本...MCU控制電路一壞就罷工...我還真的遇過
汽車停紅燈停下,就亮故障燈,打死都不給發動...
但不是我的車是我朋友的車,也是號稱"換檔速度最快"的自手排米凶....
最後拖回原廠,要換變速箱控制電腦...一塊要10萬...

网友:
正常來說...變頻機種不是都有保護嗎...很奇怪為何會把機板燒成這種樣子....有些不解.....精采維修案例...感謝分享..

网友:
感覺上買一對多就是一種錯誤!
外機一掛,全部內機都不能用了!
除了省空間外,好像價錢也沒比較便宜!

网友:
回復  gs1rt
"埃呀"~~~你還敢跟我要,上次買蔥送蘿蔔還不夠嗎?
引用 网友C:

"拍謝"本人頭殼ㄚ達

网友:
狗狗大大真厲害
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說我嗎

网友:
恭喜完修

功能愈多,維修愈麻煩、費用愈高

网友:
室外機馬達除了線圈的阻抗量的出來,還有迴授電路不知要如何測試及判定功能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