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t56uig>電解水機 TK-745 燈號會閃..

楼主(2011-01-16):
t56uig 大..

不好意思, 由於在短消息貼圖不易, 在此回應..

你說:
故障是開水龍頭一段時間,大概3分鐘機器會出聲,所以燈會閃爍..

答:
燈號會閃, 原因很多, 想請教一下, 是那個燈號閃..

附張 TK-745 電解水機的圖..

网友:
開日常飲用3後,時間是不一定,日常飲用3的燈恆亮,其他閃爍
其他1.2沒試過,會不會是電解水槽要清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很了解你所說的情況, 只能這樣回答..

1. 電解槽是無法清洗的(一般情況下, 註1), 電解槽可能用久了會結鈣, 但只是電解無法正常, 例如鹼性不夠, 不會有任何警示
2. 請注意出現警示聲時, 上面那個 "淨水中" 的燈號是否是亮的, 若不是有兩種可能, 一是水壓不夠, 導致無法啟動電解水中的 "流水感應應開關", 電解槽無提供電壓, 無法電解.. 二是電解槽結鈣嚴重或是濾心久未更換, 流量不足
3. 你的濾心多久沒換了, 一般電解水機的濾心有使用的公升數限制, 如 1200、1600、2000 .. 等公升設定, 當流量到了此限定, 最下面的 "更換濾蕊" 燈號會亮..

另外濾心若很久未更換了, 水流不順, 也會導致電解水機中的 "流水感應開關" 誤判, 以致無法正常運作..

電解槽也有可能鈣化, 而導致堵塞, 也是會導致無法電解及運作..

所以可能要你說明一下, 上面的 "淨水中" 及 下面的 "更換濾蕊" 燈號是否也是亮著..

你不妨再一下, 鹼性水的 1 及 2 是否也會有這種情況..

註: 電解槽清洗, 一般有兩種方法, 一是拆開清除在電解板上的結鈣物, 二是利用檸檬酸來清洗

网友:
上面的 "淨水中" 及 下面的 "更換濾蕊" 燈號是否也是亮著,沒亮
設定日常飲用3時,(煮飯2,初期1,服藥,洗臉)閃爍,出水時有聲音,
其他按鍵都不能按,只能拔插頭,才恢復

楼主:
上面的 "淨水中" 及 下面的 "更換濾蕊" 燈號是否也是亮著,沒亮
設定日常飲用3時,(煮飯2,初期1,服藥,洗臉)閃 ...
引用 网友A:

若你的出水正常的流量(不會太大也太小), 那麼開水龍頭時, 在造電解水時, 例如鹼性水及酸性水, "淨水中" 的燈號是會亮的..

依你的情況看來, 可能是控制面板的問題,..可能是電路出問題, 也有可能是由於 Panasonic 都做的很小巧, 內部較易受潮, 導致電路運作不良..

你不妨(如可能的話), 拆開來清一下控制面板, 如還是不行, 我是建議送恒隆行維修.. 因為 Panasonic 用的零件都很特殊.. 一般維修者沒零件也沒辦法修行啊..

网友:
我拆開了!面板都做防水處理,是國際公司貨
出水量應該正常,11月才換濾心

楼主:
我拆開了!面板都做防水處理,是國際公司貨
引用 网友A:

國際的電解水機電路板都 "上膠" 的, 修都沒得修.. 一般都是整片換掉, 所以國際電解水機大多原廠就是這個原因..

以前在國際在國內有 Panasonic 及 Nation 兩個代理, 你可洽恒隆行, 它是國內代理..

像你所說情況, 有時很單純是面板按鈕問題, 可能是接觸不良或受潮, 用吹風機吹乾, 或用 WD40 試試, 我不保證會好..

网友:
我猜它很有規律的閃爍,還有叫聲,應該是通知有東西
壞掉,要檢查

楼主:
我猜它很有規律的閃爍,還有叫聲,應該是通知有東西
壞掉,要檢查
引用 网友A:

其實在電解水機中, 有 MCU 的, 當偵測到不對勁時, 會發出警示聲及用燈號顯示..

所以當你的電路板(面板)不正確時, 自然會有如此反應..

一般像這種燈號會閃爍的, 不是正常的警示, 例如水壓不夠或過強, 或是濾心超過正常使用期限.. 而是電路板出問題了,  MCU 也不知道要如何處理, 所以才亂閃一通..

楼主:
另外, 在電解水機中, 水路部份和電路是分開的, 唯一有關聯的是流水感應開關..

流水感應開關裝在水路上面, 當有水流過(水壓正常), 那麼才會啟動電解槽上面的電壓, 開始電解..

其它的電路都和水沒關係的, 像電解強度(鹼性水 1 2 3..), 是看 SCR(有的用其它晶体)換算過來的.. 即使是有 LCD 顯示幕, 能顯示 ORD(負電位) 的也是如此..

另外像一開機電解水機會回復到系統內定值或是里面的 eeprom 中的數據(看設計), 這個 eeprom 就是記憶相關的設定, 如鹼性水設定到 3, 開機後就會設定到 3, 另外像濾心使用量, 也是透過流水感應開關的轉速轉換而存在 eeprom 內的, 所以到達設定值時, 就會提醒要換濾心了..

所以不要把電解水機的水路和電路想得關係很密切.. 甚至面板顯示有在造水, 但很可能沒電解(可能是 SCR 或是電解槽沒啟動)..

另外電解槽結鈣, 也是沒辦法偵測出來的, 一些高階機種, 有 LCD 顯示 ORD 的, 即使沒在電解, 還是會顯示出 ORD 電位的..

說起來有點複雜, 但了解其運作原理就很容易理解了..

不妨到化工材料行買瓶酸鹼值測試劑, 當電解時測一下, 這是最準確的, 不要被 LCD 上的數據騙了, 那些有時可能是假的..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