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4燈大口高壓板換成4燈小口高壓板的改法【已解決】

楼主(2011-01-16):
請教各位大大,請問4燈大口高壓板換成4燈小口高壓板的改法,
因原本「4燈大口高壓板」已故障,因手頭上沒這種的,想直把燈管線焊上「4燈小口」的,
不知是否可行,若可以的話焊點上是否需上熱融膠絕緣。

這是原本的高壓板

要改成這種的高壓板

因沒大口轉小口的線,像圖上的直接焊上

以上不知是否可行。

....奇怪了,用firefox看不到圖,ie卻可以?....

************************************************************
1/18
已買了一片四燈大口的高壓板更換完成,
感謝大家的解答,感溫啦~~

网友:
使用連接線,不過這個原裝的高壓板我有的!

网友:
因為燈管回授線只有一條,無法使用四燈小口高壓板(需兩條回授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教狼大,那回授線可否直接在高壓板上短接,有看過類似的線材

网友:
不建議這樣改 MOS容易擊穿

网友:
有的高壓板不吃這套

楼主:
有的高壓板不吃這套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這樣,本想用現成的去改的說.....
來去買一片4燈大口回來裝,謝謝大家

网友:
改燈管線即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