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遙控器按鈕壓下無反應之小維修

楼主(2011-01-17):
十多年的老電視... 沒掛... 卻發生遙控器按鈕壓下無反應的狀況...
也不是全部沒反應... 只是常按的那幾個按鍵 (電源、某些數字等)
剛開始得壓很大力... 後來就越壓越沒反應~~~
剛開始我用免洗助焊劑洗電路板... 洗完後組裝回去測試... 是OK...
但沒過幾天... 又發生這樣的問題... 於是心一狠... 就乾脆這樣改裝了...

就是透過鋁箔(導電)然後用一點點的快乾黏上按鈕的底部...
讓按鈕與電路板之間 能夠透過按下按鈕後 讓鋁箔的導電與電路板上的接點造成短路... 因而產生訊號發送出去!!!

呵呵... 小技巧~~~ 提供給大家!!!

网友:
多謝分享小技巧,不然遙控器掛點
也是個麻煩事情

楼主:
多謝分享小技巧,不然遙控器掛點
也是個麻煩事情
引用 网友A:

    最麻煩的是聽到老人家... 一直念...      幹嘛不修好...
(用習慣的遙控器 去買新的... 一來罵說浪費錢 二來說用不習慣)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謝謝分享小技巧,改天一定用得上!

网友:
挖賽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小技巧  呵呵  利害利害....

网友:
會不會有回復性不良,造成常態接觸之可能

网友:
水啦!實用喔!

楼主:
會不會有回復性不良,造成常態接觸之可能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久了 底下黑黑的區塊都變色了 (可以看到最左邊上方的電源按鈕處)
我壓過按鈕的部分~~~ 倒是還好~~~ 回彈的彈性還不錯... 目前是完修交給老人家使用的階段!!!

网友:
謝謝指導,百善總是孝為先,想必老人家一定覺得很窩心

网友:
原來可以這樣子修的喔

之前還想拆壞掉的遙控器去修我那台圓剛的搖控器~~

現在可以用鋁箔紙代替了~~

网友:
我之前有在某篇回文發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9%E6%8E%A7%E5%99%A8
不過我不是用鋁箔紙,因為鋁箔紙不容易平整,怕會誤觸到,
所以我用的是菸盒裡的錫箔紙,
用訂書機固定.....因為我也點過快乾膠,不用一星期就掉了.....

网友:
電視遙控器 一個100 元有找
不需要這樣修吧  !
現在都有各場牌專用的, 不然萬用的也可以

除非你的是冷門機種  買不到遙控器

网友:
用快乾和鋁箔可以使用,但也很容易脫落,造成誤動作。

网友:
偶也是這樣搞的啦
先用打孔機打出圓形鋁箔
不過
要黏鋁箔又要禁得起常常按
最後
偶只信任AB膠

网友:
小弟遇到的搖控器故障幾乎都是電池漏液造成的,不曉得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防止電池漏液  = ="

网友:
偷學到了呵呵
本來想撿銅板片上去貼不過銅板片很麻煩

原來塞鋁箔紙更快更方便更省

网友:
我都是拿一種海綿,前一陣子不是有陸客來台搜購那種,只要沾濕後,在板子上及像皮那個碳上擦一擦,效果還不錯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電池漏液沒辦法防止....只能換別種廠牌的電池試試看而已.....
避免用鹼性電池,鹼性電池比較容易出現這狀況......

网友:
回復  chiaomuchin

電池漏液沒辦法防止....只能換別種廠牌的電池試試看而已.....
避免用鹼性電池,鹼性電 ...
引用 网友D:

碳鋅電池其實也滿會漏的,雖然不像鹼性電池那樣誇張
小弟分享一種更誇張的電池,不只會漏,而且還會把電器的電池盒給撐破!!!
像連結這牌的電池買前要三思@@...
大陸尋"奇"之MAGICELL電池

网友:
感謝分享.. 受益良多

网友:
我的處理方式一)拿橡皮擦擦拭機板。(二)拿碳筆塗橡膠接觸面。

网友:
不錯的技巧 或許哪天會幫的上用場

网友(2011-02-21):
教您一個好方法....橡皮按鍵圓點部分用2B 3B鉛筆塗一塗效果也不錯...試試看吧

网友:
炭筆塗過的確可以用....我也試過....
只是耐用度....撐不久....和快乾差不多....
沒多久又要拆開來了....

网友:
感謝分享....
受益良多 ....

网友:
不用修
感謝分享

网友:
教您一個好方法
感謝分享

网友:
小弟建議使用快乾->熱容膠

网友:
哇!有來看到真好,學到一招了,另外也提供鉛筆的方式似乎也不錯,只是含鉛量要高一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