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環電子鐘(非本人原創,來自互聯網)

楼主(2011-01-17):
色环电子钟,以色环电阻的方式来计数,将时间通过色环显示出来,例如下图显示的时间为5点46分。
电子钟外壳部分是有机玻璃材质,两头是从五金商店买来的水龙头拆下的金属部件,底板是普通的木板经喷漆后做成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发挥自己的想象制作自己喜欢的底板。
PCB板上的元器件大部分采用表面贴装元器件,包括电源部分,只有充电端子为直插的元器件。

其中的单片机为Z8 Encore ,LED为夏普GM5WA06260A,实时时钟芯片为Intersil的X1226。

秒的显示采用两个普通的红色发光二极管,占用两个I/O口,该红色发光二极管在60S的周期内由亮变暗,或者由暗变亮,分别代表下午和上午。

其他的RGB三色发光二极管都采用一个I/O口配合三极管驱动,实时时钟芯片x1226采用I2C总线方式与单片机通讯,可以提供1Mhz的频率
电源使用可充电的锂电池,电压为3V,和普通数字钟对比,色环电子钟的程序代码要大得多,大部分的代码都被用于时间的调整,暂时没有释放出源代码。
網址:http://www.opendiy.net/

网友:
看個時間,還要背色碼,真的有點............

网友:
之前也有二進位時鐘,要看個時間得先知道二進位編碼n_118|

网友:
二進位時鐘,我之前有一個......小程式,電腦上用的......
用不了一天就受不了了~@@~

网友:
回覆 3# 港都狼仔
回覆 4# carl0804

哪天看久了練成絕技.........三兩下就可以在心中把二進位碼轉成十進位.......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827_b7df6dbd0c64aebe4ff5U0hq9IVKh1f6.gif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眼睛會看到花掉~~~
我那時候用不到一天,就已經算到完全打結了~~~
全部都是0和1......會"花轟"~~~

网友:
黑色怎麼顯示啊?

网友:
不亮應該就算是黑了n_118|

网友:
回覆  港都狼仔
回覆  carl0804

哪天看久了練成絕技.........三兩下就可以在心中把二進位碼轉成十進位.. ...
引用 网友A:

那種東西~~~不是人在看的拉~~~
二進位電子錶~~~剛出來的時候還是天價耶...
而且~不是人在看的....等你看的懂現在幾點...早就先頭暈了....

网友:
二進位電子鐘來嚕~~~
程式很小,開啟後點右鍵可以設定一些有的沒的.....
送給有興趣的屁股幫眾們玩玩~~~

网友:
回覆 9# shunxing
回覆 10# carl0804

呵呵!下載下來看!真的會「花轟」了!.....
1、2、4、8........8、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