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Color Laser Jet 3550 故障碼"59.99"

楼主(2011-01-17):
請問版上先進如題
1:問題原因
2:維修大概要花多少錢(值得修嗎?)
3:自己可以處理嗎?

网友:
請問版上先進如題
1:問題原因
2:維修大概要花多少錢(值得修嗎?)
3:自己可以處理嗎?
  謝謝 ...
引用 网友A:

小弟幫您查了維修手冊,這個是大條的

网友:
54.2, 55.1, 59.16, 59.192, 59.4, 59.99 Errors
描述
裝置發生內部硬體錯誤。

建議動作
請使用電源開關關閉電源,至少等 30 秒後,開啟電源並等候裝置初始化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好像挺麻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大大,關電重開機試過狀況一樣.

网友:
之前報修過 是加熱模組...不俗   2000~3000

网友:
有預熱信號或相關字眼嗎

网友:
如果係同#4所說之因素,可能要從定影加熱區下手

网友:
花點時間,查了一下#2的資料,好像跟定影加熱扯太遠,只講到關於契合的感知器、電磁鐵(或螺線管, 電磁線圈)、進給馬達,還有直流控制電路板,所以,瞎子摸象,有點亂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仔細看了,好像是說偵測器有問題,要仔細再檢查.謝謝

网友:
這一般是mp tray 那邊的問題,跟加熱組沒關係

网友:
回复 网友E:

MP Tray 是指抓紙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