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實例] GA-8IPE1000-g Rev:4.0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1-17):
此板拿到手時,據前一手使用者說用到一半突然斷電關機,再開就開不起來了..
先目測板子,發現cpu 12v供電座嚴重焦黃
再往下看果然不妙...一個mos下管直接打出一個洞...照理說小4應該會短路,可是量測並沒有@@
先拆下它
下管D-G極果然打壞~可是D-S沒事@@
再打一下atx座的阻值,ok沒短路現像...
下管打壞了,再從D極往上追至上管S極,拆下上管沒事,但保險起見還是上下管一並換上相同的 50n024,再對下管G極往控制它的 驅動ic ISL6614acbz打值,發現竟然和 VCC腳竟然短路囉..
應該是下管G極打壞連帶使ic也壞,拆下iisl6614acbz後再打值,嗯正常囉^^
正在苦思找不到isl6614acbz可換後,突然想到其它廢板中很多都是用isl65XX系列+hip6602bcb系列的vcore供電方案,於是仔細的看了isl6614acbz的datasheet後發現它的特性裡就註明了完全相容於hip6602系列的pwmic,大喜n_136| 從廢板中拆換上再上負載量測到供電為1.81v,開機,跑碼囉。
謝謝大家收看,完修~

336.29 KB, 下載次數: 96

网友:
J大果然是強人....

网友:
維修功力好,恭喜完修。

网友:
維修功力果然了得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明遼的主機板不開機維修實例!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果然是個高手啊!
又讓小弟學到了~~

网友:
恭喜J大完修,不過太晚看到了,小弟已將板子當報廢板處理了~~

网友:
太晚看到了.不然留下壞板操技術

网友:
再從D極往上追至上管S極,拆下上管沒事,但保險起見還是上下管一並換上相同的 50n024,再對下管G極往控制它的 驅動ic ISL6614acbz打值,發現竟然和 VCC腳竟然短路囉..
小弟很不好意思的問:是用蜂鳴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要跑線請愛用蜂鳴檔~

网友:
^^感恩,我是新手上路,多謝

网友:
居然不是MOSFET壞阿~~~~
被你查到IC那邊去了~~~~

查線功力又更上一層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順興大,有拉~我第三張圖片中mos是直接打出一個洞,我想是它打壞後連帶造成ic也壞~

网友:
回復  shunxing
順興大,有拉~我第三張圖片中mos是直接打出一個洞,我想是它打壞後連帶造成ic也壞~ ...
引用 网友C:

    沒看清楚~~~沒注意到
不過這樣也能找到故障點也算不錯了

网友:
感謝j大的維修分享,經驗我吸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