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SONY KV-J21NX1 CRT 無法選台

楼主(2011-01-18):
借用論壇上的照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2671&highlight=crt
狀況是 用遙控器 開關機、聲音音量調整等都正常,唯獨選台時,螢幕畫面只顯示 頻道1 ,不管上下選頻,
螢幕會閃下頻道顯示不會改變,AV 外輸入正常,是調變器掛了 嗎?
請教有經驗的大大大概要往哪個方向查修?

网友:
是不是機前的AV輕觸開關漏電了?? 這樣會強行選回AV

CRT機的機前輕觸開關漏電是常事啊... 由其是年事已高的, 不是漏電就是按不下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狀況我修過,我的是SONY KV-29SV-2/C,同樣症狀,結果正如Ken-mkII大大所說的一樣,機體前方的按鍵漏電或不良,因為找不到同樣長柄的按鍵,索性將五個按鍵全拆了,完全用遙控器控制,目前使用正常呢! 提供給你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Ken-mkII大大及darrenlin大大的指導,目前已將面板前的按鍵全拆了,電視故障狀況依舊,
    檢查各個按鍵,噴了DW 40 後給他狂按數十次後檢查都還算正常,打算先將電路板重新補焊一次
   再看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調諧器的TU點電壓33V有電嗎?  如無電將調諧器與此33V線路斷開,電壓如果出現就是調諧器壞,如果還是沒有,往回巡線路,找一顆33V穩壓二極體看是不是壞了

网友:
這種狀況應該是內存沒有電台,重新搜尋一次試試看

网友:
這種狀況應該是內存沒有電台,重新搜尋一次試試看
引用 网友B:

同意樓上的說法
是不是電台記憶空了,接上天線重新掃描頻道看看

网友:
是否可以用數字號碼健選台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為不是專職在此, 只能在工作之餘,將機器拆拆测测,無法及時回覆各為熱心的大大,請見諒!!

回覆tsao0427 大大:   調諧器的TU點電壓33V有電嗎?----有的,板子上標示的是30V , 也順著電路查到了相連的積納二極體 是好的

回覆chlu,qs1rt 大大: 電台掃描有重做過 ,用數字號碼健選台時 會顯示頻道號碼(此時畫面並不會隨選台改變), 一下子會跳回頻道1,

网友:
回复 楼主:

調諧器掛了....

网友:
自動調台時, 有搜到台的畫面出來嗎? 訊號出來時, 台號有否遞增?

若無搜到台的畫面, 就向調諧器方向檢修;

不然, 若台號沒增加但有訊號畫面閃過, 那就有能是EEPROM或MCU搜台時沒收到式發出存台訊號, 這就要檢測其相應的回饋訊號了... (也有可能是AGC的問題)

网友:
SONY電視機.直接輸入頻道號碼後要再按"enter"才完成選台動作.確定直接輸入時正常時,重新搜尋還是無法記憶頻道,就是AFT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