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助]尚朋堂SM-I 220 微波爐問題判斷與維修

楼主(2011-01-18):
家中一台84年買的  尚朋堂SM-I 220 (或 SM-1220)

目前使用上可以加熱但是有異聲

啟動運轉後  有   高頻明顯的 刮刮刮  卡住的聲音

以為是轉盤卡住 有關機調整 也一樣

仔細看微波爐轉盤確實有在運轉

可是就是有持續聲音

如果微波時間超過3分鐘的

只要運轉超過2分多

那個異常的聲音就會不見

請問有可能哪邊出問題

网友:
會不會是散熱風扇發出的聲音?
噴一下WD-40試試!

网友:
良心的建議
維修微波爐要特別小心---內部電壓很高

网友:
拆開來分析異音來源:
啟動運轉後  有   高頻明顯的 刮刮刮  卡住的聲音
有可能是轉盤或風扇
都點機油後再試試看吧(4行程的)

网友:
把迴轉盤移除試機,即可辨別或排除轉盤之因素,另ㄧ種可能性為迴轉盤下的回轉輪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