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國際牌 NA-100ET洗衣機無法脫水(已解決)

楼主(2011-01-18):
Panasonic國際牌 NA-100ET洗衣機可以洗衣

但是無法進行脫水

洗好以後要脫水

機器掛在那邊

電話詢問維修員

告知洗衣機是不能浸泡的

維修須4000-6000

請問該從何開始找問題

网友:
1.門安全開關
2.排水閥
3.無衣物脫水時正常,有衣物脫水晃一下不脫水=軸受

网友:
看一下面板  有無故障碼顯示
有可能是排水口堵住了
致排水時間超過 而無法繼續下個動作
還有很多可能 僅供參考

网友:
請問是不能脫水還是不能排水

网友:
若單單執行脫水功能,狀況是否相同?

楼主:
大家好

目前洗衣機是連單獨脫水功能都無法執行

不過是狀況是 --   排水都無法出去  水面高度不會下降

所以是 應該是上面各前輩說的排水孔或者排水閥有問題

請問我該如何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話詢問維修員

告知洗衣機是不能浸泡的

維修須4000-6000

"

誰說洗衣機不能浸泡,我家單槽洗衣機用了十幾年每一次洗衣至少都浸泡了一小時以上,用了十幾年也沒發生過問題,且很多廠牌的洗衣機也都有設計浸泡功能

如果是不能排水的問題收費要到4000~6000,那真是太狠了

插頭拔掉,將洗衣機的後蓋板打開,趴下去看注意看內部水管的地方,會看到控制排水的閥門,它會有一個負責將它拉開的零件,一般是使用同步馬達,你可用手代替同步馬達將排水閥門拉開,會有點緊你須用點力才拉的動,拉開後如果水可以排出,那就是排水同步馬達壞了,如果還是排不出那就是排水閥橡皮膨脹疲乏了,或者管路堵塞

网友:
先用手動方式,把水排先,搞不好還會發現一些寶貝,如窗簾鐵掛鉤等,尖尖的,小心一點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都是挖到女孩子胸罩內的鋼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才有女性內衣專用的洗衣袋商品

网友:
換一家電器行檢查看看,說不定會碰上--狗狗--這型的良心工程師.

楼主:
多謝各位

家母老實人

還是給維修員修了

小朋友也跟著跑了

下次有問題自己先拆來問

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常挖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天氣太冷....沒有洗衣機也不是辦法!

  水不排:排水馬達或排水閥NG.
  水不儲:異物阻礙排水閥復歸.

  機扳NG也會造成水不排.
  有時候報價是一回事, 實際費用可能不會收這麼高.
  常碰到人客報的洗衣機廠牌、故障情況和實際的現場的不同.

  我想不是軸受或機板, 維修人員也不會收4~6000價啦.
  溝通問題吧!

网友:
時機歹....真的可試試DIY!可惜小朋友跑了!
只是為時已晚,不然這兒有很多高手可幫忙說!

网友:
我家也是這台

之前洗太多被單

皮帶斷了,詢問原廠竟要100多元的樣子

後來去一間專賣皮帶買合用的,才30

网友:
1.我猜測維修人員報價如此的高.可能判定傳動機構不良(偏載)
2.換修磨擦彈簧試試!

网友:
4~6千~都可以換軸了~~有點高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