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31 P+I 板 圖紙一問

楼主(2011-01-18):
請問 各位 前輩 ,圖中畫紅線為  PIN11 與PIN 12 ,這兩PIN同在一個接
點上,對照原廠圖紙 一為 3.3V  另一個為+5V,在下不懂的是,在同一接
點上,怎會有兩種電壓

网友:
你糗大了.
pin9.10.11相連---5v
pin12---3.3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圖紙上看來是pin 9 ,10,11相連 5v沒錯,可是實體電路板放在led燈下看起來確像是pin 11 ,12相連.是老灰仔有老花眼看錯了嗎?

网友:
這個問題上次碰到,我也遲疑了一下,最後只能自我說服因素如下
有時同型號的機子,其電路板的版本不太一樣,大家說的"BENQ FP731 電路圖"並不泛指全部該型號內部之電路板,應以實際版子上的電路核對一下電路圖,如同大大舉例的腳位問題,應可初步判斷。
以上解釋不知是否正確,還請高手釋疑。

网友:
修東西不能光用看的,用看的僅供參考,用電表實際量測最實在,頻率、波形更需示波器才能測 出來。

网友:
電表量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問題上次碰到,我也遲疑了一下,最後只能自我說服因素如下
有時同型號的機子,其電路板的版本不太一樣 ...
引用 网友B:

以製造廠商的角度來看這應該不可能發生,有人知道這是幾層板嗎?

网友:
一般電源板頂多使用到雙面板而以

网友(2011-05-04):
很寶貴的資料

网友:
那測量後PIN 12 是 3.3V  或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