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螢幕的顏色有點黃黃的問題?(己解決)

楼主(2011-01-18):
前天朋友拿了一台SAMPO的19吋螢幕,插電後没反應,連指示燈都没亮
心想應該是電源供應器無法提供正常的12v及5v,
回家拆開後,發現有四棵電容爆開,再檢查高壓板,AD板均無異樣,
便找了相同的電容新品換上,接上110v電試試果然有電輸出
再裝回後,送電檢測,綠色指示燈亮,且螢幕顯示正常,
但發現在純白的畫面下,螢幕有點黃黃的,
是不是燈管老化的原因,(螢幕有用眼鏡布擦拭乾淨)
請指導
謝謝 菜鳥

网友:
1.是燈管老化的原因
2.色溫要調整

网友:
若不插屏線點起來仍是黃的,則是燈管老化或導光板/偏光片發黃的問題

楼主:
感謝,提供意見
目前己裝回,待下次有空再拆下測試,因不太嚴重
再請問#2的louis大大,一般我皆按auto後使自動設定,
而色溫一般要如何調整,有一定的標準嗎

网友:
色溫一般在OSD選單裡面調整
以ACER AL1711來說,有暖色系(Warm),冷色系(Cool),使用者自訂(User)
看慣冷色系再去看暖色系就會覺得畫面偏黃,習慣暖色系的話,看冷色系會覺得偏藍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可貴的意見

网友:
曾經遇過也是顏色發黃的LCD銀幕,原本想應該是燈管老化
後來拆開銀幕後發現是導光板及燈箱變黃,
結果乾脆拿廚房清潔劑噴一噴拿去浴室洗一洗,
裝回去後顏色變正常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