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38A電源異常(保護?)

楼主(2011-01-18):
奇美T38A
原本不開機~換過幾顆電容後可正常開機~但是發現
開機熱機約30分鐘後電源拔除不開機~冷機1小時候可開機
背面有發現一零件周圍焦黑~但是解焊下來測量正常
看不清零件編號請問~此零件為何
另再請問以下圖片中藍色圈中零件為何(與綠色缺件相同)

网友:
非齊納類二極體大多是1N4148
Q100的SMD代碼為W2X,為一60V 0.6A NPN晶體

楼主:
非齊納類二極體大多是1N4148
Q100的SMD代碼為W2X,為一60V 0.6A NPN晶體
引用 网友A:

    二極體上面色環意義是否如電阻
此二極體為黑紅還是黑棕看不清楚分不出來

网友:
二極體上面色環.是正負極吧

网友:
SMD玻璃管齊納二極體上的色環為其電壓

楼主:
SMD玻璃管齊納二極體上的色環為其電壓
引用 网友A:

    謝謝~
我再自己去收集資料
感謝狼大解惑

楼主:
此版補齊元件後
依然
熱機約30分鐘後電源拔除~不開機~冷機1小時候可開機

网友:
一次側PWM IC可能異常

网友:
400v 100UF電容換掉看看 (就是最大顆那個)

网友:
開機熱機約30分鐘後會自動關機嗎?或跳黑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會自動關機~若不關機~可以一直正常使用
但是若拔除電源
就無法再開機了
要等......

网友:
將PWM IC換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