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壓縮機沒啟動(已解決)

楼主(2011-01-19):
我家新格除濕機壓縮機沒啟動 電表測基板風扇馬達插座有電 測基板接壓縮機插座沒電不知那個零件壞了!

网友:
查查繼電器

网友:
 今天報紙有報說有一批自燃的除濕機要回廠,不知有大大修過嗎?是那裏會自燃

网友:
先前召回的問題出在繼電器不良,這次不是很清楚

楼主:
白色四方那顆是繼電器嗎?.繼電器有問題那裡買?

网友:
風扇馬達插座有電,風扇會不會轉,沒有照片,故不知何謂白色四方那顆為何?

楼主:
風扇會轉.馬達壞了我剛換過新的又發現壓縮機沒啟動.量機板壓縮機插座沒電.是白色長方形 在壓縮機插座上頭.看電路板線路是經過那顆.我也懷疑保險絲斷掉可是看不出來.我電錶量阻抗的壞了.只能量電壓
聲寶除濕機壓縮機那篇文章的第一張圖它在測量的上面那顆白的是不是繼電器.它的圖測有電.我的是測沒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初發現會自燃的是基板上的繼電器,但是那是好幾年前的案例了,後來陸陸續續在發生的案例是基板上的降壓電容,廠商解決的辦法是將降壓電容移除,改為變壓器降壓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風扇會轉.馬達壞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到底風扇是會轉還是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狗大
風扇會轉.(原先)馬達壞了我(已)剛換過新的

网友:
P大
SORRY 擅自插了幾個字
不過電表量電阻功能壞掉,通電時可量保險絲後段電壓來判定好壞
可注意看繼電器後方電路,風扇馬達運作時,電通過繼電器,使接點導通,讓另ㄧ電源往壓縮機走
基本上,繼電器可以拆下來測試,不必急著判定是它壞掉
至於您常提到   聲寶除濕機壓縮機那篇文章的第一張圖 那顆白的
坦白說
好像有點被電表擋到,或許您可提供您的除濕機電路板玉照,讓論壇上的高手瞧瞧,指點迷津
PS.我只是路過的

网友:
依你說的狀況
先當一切正常 只有壓縮機不動作
這狀況因該是感知器故障
感知器的位置在
冷卻管旁邊有一支圓形的有2條線接到控制板上
這是常故障零件
更換後因該會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教大大
若功能設定為連續運轉時,則壓縮機之運轉是否與感知器信號無關,謝謝

网友:
如果有濕度控制開關?
也要檢查濕控相關元件.

楼主:
我量裝保險絲的一端有電一端沒電..那就是電沒過去.保險絲看起來沒斷說.有玻璃管這種保險絲不知要去那裡買?
小弟不會貼圖.不知要把照片傳到那裡去.......

网友:
保險絲的一端有電一端沒電.............. 風扇會轉???

网友:
除濕機壓縮機剛啟動時壓縮機是沒有跳電過去運轉
要運轉幾分鐘後暈度達到感知器啟動壓縮機動作
才有集水功能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是我的維修經驗 風扇不良 內建溫度保險絲斷路所致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13261925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直接用蜂鳴檔(就是短路會逼逼叫)量保險絲
如果會叫就是兩邊有通,就不用換

建議你把機板上的焊接點重焊一次,普騰有一機種是有空氣清靜功能的(其它牌有可能是OEM)
那型通病就是機板反面最右上兩點久了會氧化,燈會亮但壓縮機不啟動

或是你壓縮機有啟動但一下就自己停了,這你要先確定
不然看你量保險絲的方式,我覺得會越修越有問題喔!

楼主:
我買了新的保險絲換下去.運轉了差不多1分鐘壓縮機有在動了.好了好高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沒裝保險絲風扇馬達也能運轉.保險絲的電路沒經過風扇馬達.現在換新的保險絲壓縮機能動了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