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把USB 擴充卡 接到 機殼面板的USB

楼主(2011-01-19):
朋友主機板的usb晶片應該是掛掉了 usb怎麼插都沒反應...

買了張便宜 PCI介面的USB擴充卡 不過機殼上的USB沒辦法接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弄在一起? USB的公頭+某樣東西 這樣

网友:
沒意外不是他的晶片掛掉..是usb接觸不良

很少會有usb晶片掛了..電腦還可正常使用的

很長看到usb接觸不良.已為他晶片壞了

你的問題..沒有買來接上就可以轉的東西...一定都要diy焊接4線

最快去買usb的接頭.換掉面板上的接頭..這樣最快

如果換好了..還是沒反應.您在去接4線吧.

楼主:
可是主機板後面的usb 沒有半個可以用...

我是打算diy自己銲接四線 不過不知道怎麼弄?

网友:
主機板後面的usb 也是很長掛的(接觸不良)

4線...查一下USB的線路就好了丫
VCC
D-
D+
GND
http://zh.wikipedia.org/zh/USB

有一種東西叫WD40
去拿一個少用的USB公頭..
電腦所有電線全把掉
WD40噴在USB公頭上記的別噴在主機上.(怕你噴太多或噴到不能噴的地方)....
噴在公頭上.在來就是插上去.進出個2~30次(噴一次進出2~30次)
看你板子有多少個USB.就全用一用...等用完..在接線上去測試吧

网友:
你要不要檢查一下,BIOS的USB是否有開啟

网友:
題外話,有時後中毒也會有這種情況,可能要先排除。

网友:
應該是先檢查BIOS的USB是否開啟,再往硬體方面著手,才是正確做法!

网友:
先檢查有沒有5V,若沒有電則板上用來切換5V/5VSB供應至USB的電路及元件有異常

网友:
主機板的USB都是合在南橋的居多
所以不太可能只有單單USB的部份故障
我建議依狼大的說明
先從供電查起

网友:
主機板後面的usb 也是很長掛的(接觸不良)

4線...查一下USB的線路就好了丫
VCC
D-
D+
GND

有一 ...
引用 网友A:

補上這張圖比較完整!

网友:
主板上use fuse掛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