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般的可調電源供應器上增加可調電流電路
火..

楼主(2011-01-19):
小第手上有一台可調電壓的電源供應器(15年前的)

無法調電流.請問有大大知道有辦法做出可調電流的電路.外加上去嗎

本身這台可到20A UP

小第目前想法有三種

1.留下變壓器跟本來的功率晶體 做出 20A的可調電壓電流 供應器
2.只留下變壓器 做出 20A的可調電壓電流 供應器
3.同上面.20A單路 改 10A雙路

原文以完整刪除 無備份 目前打的是我大約記的的文章

网友:
你可以參考以下的電流電路,重新整合成大電流.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ost/ee/AdjEIPowerLm317Lm337.htm

http://gc.digitw.com/Circuit/12V30A_PSU.pdf

网友:
3A可調限流為基本,要大限流保護電路diy有點難,一般都是成品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iewtopic.php?f=1&p=12509

五腦大ㄚ這上面文章近忽同步回文的是巧合???

楼主:
不知 TFC77大您是怎想的  完來po文只能問一個地方.那我二地全刪文可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火氣不要那麼大,又沒說捨???你誤解了PO文本就可多論壇PO,偶去找答案看到Scott回文也跟這跑是巧合罷了!刪文是你的自由,不需別人同意的,跟偶怎想無關連

网友:
回復  akgkaylin

    火氣不要那麼大,又沒說捨???你誤解了PO文本就可多論壇PO,偶去找答案看到Scott回文 ...
引用 网友B:

同感, 支持一下, 刪文本就是一個激烈、無意義的舉動..

我根本看不出原 PO 者想表達的意思.. XD.. 文都刪了..

重要的是, 你想問的答案, 這才是重點吧..

楼主:
3F 意指我沒事找事做

可查我跟2F  scottwang 是否為同一IP

會刪文主因是.答案已自行找到..

在來小弟我不是沒事找事做的人..

所以不想人說我沒事找事所以二邊全刪

我所求為20A UP的可調電流電路..

网友:
一般建議已不論是否是解決問題,要留給其他人參考~
看了3F的回覆後,個人認為他並無惡意,應該不致於到讓您不悅~
如果如此回覆讓您覺得不適,希望您能先行通知小弟,請勿以此方法刪文
如果您願意的話請回復原本的貼文~
若三天內您仍無意回復原本的貼文,我會將整棟樓刪了~
感謝您的配合~

网友:
應該建議W兄看能不能採一段時間後就不允許修改文章

不過這樣一來就比較難加上後續補充n_081|

网友:
原PO把文刪掉了,會讓後來的人看得霧XX~
不管發文者有没有得到解答,相信對其他人多少還是會有參考價值~

网友:
上次就發生幾次這種情形,因為刪文後,我們無法看到事情始末,所以也只能隨他了,如果連港都狼仔及hannahmo兩位版主都認為應該超過一段時間就不能刪文,那我們也先問一下別的版主的意思。

我先來研究看看要如何設定,會設定的人出個聲好嗎?謝謝!

网友:
tfc77 :
>五腦大ㄚ這上面文章近忽同步回文的是巧合???

不知你說的同步回文指的是什麼意思? 時間嗎?

我把時間兜在一起,大家都來看一下.

akgkaylin和Scott Wang發表的時間.

喬治查爾斯:
由    akgkg      發表於 週三 1月 19, 2011 4:30 am

由 Scott Wang 發表於 週五 1月 21, 2011 11:27 pm

時間相差快兩天.

本網本文:
由  akgkaylin  發表於 週三 1月 19, 2011 4:37 am

由Scott Wang 發表於 週五 1月 25, 2011 12:49 am

時間相差快7天.

akgkaylin兩篇發表的時間相差7分鐘,就是先到喬治查爾斯,再到本網.
Scott Wang所發表的時間,相差約5天.

如此看來 "近忽同步回文" 在那裡?

我在網路上常看到有人在好幾個論壇提問問題,已經見怪不怪了,有的人丟了問題,就'落'跑了,有的人會在有提問的地方,都去看一下,回覆和感謝別人的解答.

若是你在別的論壇看到我的回覆,不用太驚奇.

楼主:
一時氣到..沒有想那麼多..SORRY個位大大

网友:
你這台我想只有短路保護, 而沒有限流, 要加限流功能的話, 要看該電路的設計..

不過, 良心建議, 由於每家電路設計及限流控制方式多少有些不同, 困難度真的很高..

楼主:
我目前打算..只留變壓器...別的全重鍊了.包括外殼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說的是,一般偶一時看到是沒注意時間才說近忽,原文回來了
PS:喬治查爾斯哪兒我沒ID,也請akgkaylin把偶ID拿掉,或連接到這以減少誤會,以上如有得罪的偶再此說聲抱歉!請繼續論技術不論個人

网友:
一早起來看到這篇真高興。
akgkaylin︰
可惜你要的電流太大,否則今年我有計劃把以前接的案子中,把一部電源供應器拿出來改一改,讓有需要的朋友DIY,上次我搬家後完成第一個工作桌時,我有把那張電路圖照給大家看過,那台有三段交流電源自動切換,可以降低使用低電壓時的損耗,電壓及電流可調不用說,它也有Tracking功能,當雙電源使用時很方便,表頭會留給大家自己決定,你高興用指針就買表頭,你高興用數位的就買數位表頭,或是連數位表頭也來自製也可以。
我常常說,自己做的東西不用怕壞掉,自己做的東西壞掉不會修理是會笑掉人家大牙的,而且自己做的也不會有偷料的問題,有興趣的朋友大家等一等囉!

另外因為你沒有說你的電源供應器電壓可調範圍是多少,所以不好出意見,以前我接的案子中,要求大電流的"一般"電壓可調範圍並不大,如果你的要求可調電壓範圍不大,如此大的電流其實要用切換式的比較恰當。

楼主:
我的10~20A只是因為本身變壓器所以才想做出10~20A

我也只是修東西要用的而已..5A就用的很爽了

那個變壓器的電壓只有AC 16.8~17  實際上大約DC 22吧

22用來修東西..我想沒什麼大問題了吧

有個問題一直在想不知可不可行

單AC 給 雙橋式 出來的DC 可串聯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可行的!這樣要弄出雙電源,應該可以。要注意變壓器能乘載的電流。

楼主:
s10274chen 大謝了
那如果是
單AC  4橋式    2橋1串聯的 雙電源會有問題嗎

                   AC
    |       |        |       |
   橋       橋         橋       橋
          |                 |
     電路                電路

如果可行那我就可以做出  45V雙路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啊!變成那樣啊?
這要實驗看看了。AC進來,串兩顆橋式理論上小弟我看是可行的,但變成四路橋式.....這.....驚人。

這樣沒辦法把電壓拉上去。用電路分析軟體分析出來的結果沒辦法這樣做。

使用兩個橋式整流,輸出後,串聯,合併起來最大電壓就是AC整流後的電壓,例如AC 16V(有效值),那麼出來的電壓(Vdc)只有14V左右,那麼單路電壓,大概只有正負7V左右。
沒有倍壓電路,電壓不可能無中生有。

楼主:
看不太懂..><
理論上是可行.
實施上用軟體分析出來變不行

所以就是最多做出 ..無法串聯的雙路電源嗎
謝謝S大的幫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一帖的下方有一個"回復",看你要回覆是那一帖,你就按那一帖的回復,這樣可以清楚知道你是要回那一帖。

另外你應該把變壓器的繞組畫出來,這樣比較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雙路的橋式,我用電路分析去跑,可以動,但四路的橋式,就沒有辦法了。

就是說,原本的AC有多少電壓,只會整流出多少的DC電壓,是沒辦法無中生有電壓,除非倍壓或升壓。
雙電源,其實還是直接一顆橋式就好了,除非橋式本身耐電流不夠,不然是有點畫蛇添足。

网友:
兩顆橋式整流的AC輸入端都是同一組線圈
在直流輸出端就不能串聯增加電壓輸出
只能並聯讓橋式整流的電流分流

當變壓器的二次線圈使用橋式整流時,要注意變壓器的散熱
因為變壓器的正半週與負半週,都被有效利用
在高復載時,變壓器會產生較高之溫度

大電流輸出要做可調電流,電流的採樣,會是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設計製作上有些小細節還是要多加注意的
預祝成功

网友:
給原樓主:
讚~給你加個分~
良性的討論和互動是論壇成長茁壯的碁石~

网友:
這結構屬於線性電源,若要在大電流輸出下進行電流控制,因為晶體將工作在主動區,會有大量熱量消耗於上,且效率表現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