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1000(compaq 700)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1-19):
這台 hp mini 1000 ,大陸那邊叫 compaq 700
狀況是開機無反應,所有的燈都不會亮

這台修好快2個月了,一直沒時間po上來
所以有些圖照不清楚,也沒辦法補了,筆電不在身邊了,要傷一下各位眼睛了。
還有我對電子不太熟,如果有錯,請糾正我,謝謝

首先,因為不開機,當然先量變壓器了,19v 正常
再換一個新變壓器上去,一樣不開機,沒反應

拆機了

取下主機板,量一下電壓,穩定在19v沒跳動,電池接點也沒有短路,阻值忘了(紅圈處)
所以判斷不是19v短路,而是主機板內有短路發生

接下來,量開關電壓,只有0.4V左右,不對,根據方塊圖的資料

(暫時先撤圖)

應該有3v(綠圈處),由 TPS51125提供3V電壓
查一下線路,找到 Q1(另一個綠圈處),一樣也是0.4V

接下來看電路圖
Q1(藍圈處) 前、後的電壓,都是0.4V ,摸一摸下面那顆 IC (TPS51125),沒溫度,應該沒壞
所以猜測下面那顆IC 第 1 腳、第6腳,輸出不正確
說明一下,TPS51125,它的功用是把19V 轉成 3V 還有5V  DC to DC

(暫時先撤圖)

主機板翻面,找到TPS51125,量一下第16支腳(VIN 19V輸入,麻煩自己數一下),電壓0,難怪開關沒電壓
根據電路圖來看, PAD501 、PAD502、PAD503 ,似乎是設計來除錯用的,用來分區
把鍚除掉,再量一次電壓,19V出現了,可見短路在後面

再看電路圖,跑一下電路,PAD502,後就直接到 TPS51125
我只要把 PAD502 上鍚,19V,就變成 0V
中間只有2個零件,TPS51125 跟 C501 ,一定是其中一個短路

(暫時先撤圖)

拆下 C501 ,一量  0.1歐姆,短路
看電路圖,應該只是濾波用的,因為我沒有這顆,就直接不裝了
再上電測看看,可以開機了
運氣不錯,還好不是壞TPS51125,不然不知道要去那裡找零件

到現在快2個月了,沒再出問題,看來C501沒裝,好像也沒關係
應該算完修了

兇手

网友:
真是詳細的好維修!!!!

网友:
非常詳細的維修

网友:
有夠清楚的維修思路!!!
又多學幾招了!!!感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維修步驟,謝謝大大有PO上來,要不然我們就沒有眼福可以看了!

网友:
很詳細的解說~~~
查修思路也很清楚,一看就懂~~~

网友:
很棒的維修解說!
圖文並茂!

网友:
寫的很仔細,謝謝分享~~~

网友:
很棒的維修, 感謝喔:)

网友:
等同示範教學,有很詳細的電路說明。

网友:
很棒的維修, 感謝喔

网友:
很棒的維修文章, 受教了..

給你 "歐肉" 一下..

网友:
這麼小的短路也能找到
斷路法省去很多時間
謝謝分享

网友:
很棒的維修解說!
圖文並茂

楼主:
to
draculaxx,fks,阿水,westkimi,carl0804,su_fei,chen630710
chiohsu,phil_oy,shor ,cremaker ,ayu05202003,lcd
各位過獎了
還好只是電源小短路
沒有電路圖,我還不會修
而且查線,查到眼睛快脫窗
實在很佩服站上那些神人,沒電路圖,拿電表量一量就知道那裡壞了
可見他們以前,付出不少心血,才有現在的技術

网友:
有電路圖我也不會看 正在學習中~~

网友(2011-11-06):
厲害厲害~~圖文敘述簡單清楚,思路非常值得學習~~感恩

网友(2011-12-09):
恭喜完修:)學習起來

网友(2012-01-29):
大大超詳細的啦,謝謝喔,努力努力的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