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樣是石英振盪壞了嗎!?

楼主(2011-01-19):
小弟最近維修一塊主板,看到奇怪的問題,想請教各位先進:
      狀況是有過電,但不開機,俄羅斯除錯卡擋"00",其上的reset燈不亮(表示復位有問題),並且主機板上的
電源指示燈(綠色)與硬碟指示燈(紅色)一直閃動,跟人在低溫時會發抖一樣.....有規律的抖著...
問題來了...電錶量了南橋旁的振盪器,待機電壓時一端0.5V,另一端0.3V.....起動電源後再量,原0.3V那端
電源無變化(升高或降低),而0.5V那端有升高至1.05V,但紅錶筆一接觸,主機板就斷電,離開就又上電,但還
是不開機............
請教...這是晶振故障了嗎!?謝謝

网友:
小弟最近維修一塊主板,看到奇怪的問題,想請教各位先進:
      狀況是有過電,但不開機,俄羅斯除錯卡擋"00", ...
引用 网友A:

1.RESET在開機後有沒有亮一下又熄掉~
2.檔00的話表示CPU沒工作~
量一下CPU左測的MOSFET~VCORE有沒有出來...約1.2~1.4V
3.你這板子好像是AXER的套裝電腦??~看看DDR有沒有插好...
我有遇過跳00跳D4反複的跳來跳去...DVDROM的燈一閃一閃的...
是因為DDR沒插好或不相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好奇大指點....
1.reset燈號是開機就不亮了,
2.有量過CPU Vcore , 有出現1.4V(Q板是用Celeron D331 2.66/256/533)
3.這不是套裝電腦的板子,只是一般775的而已,測試時沒接任何Device,單純只測
   板...跑碼在開起Power開闢後就停在"00",燈號不是一閃一閃,而是抖..抖..抖,
4.DDR2的記億體有再確認過,有插好...
小弟只是對晶振的問題很覺得疑惑..晶振這樣量出來的電壓是正確的嗎!?況且晶
振不上電也量不出好壞...是吧.

网友:
確認晶振有無起振,用示波器看會比較準確

网友:
懷疑晶振問題就拆了他別客氣,換上同樣是32.768晶振就好,千萬別換錯,晶振很好拆

小弟碰到類似經驗是南僑MOS壞掉供電不足...也會有你那狀況也可以換換南橋供電

MOS下手看看

网友:
晶振要掛掉的機會不太高,從john_avatar大您量測出來的壓差數值,判斷應沒問題。
沒有reset,要往回查起該有的開機條件有沒有滿足。
按下reset後,除錯卡上的reset燈號會不會閃,要注意看看喔!

楼主:
感謝狼大...kukuer5586大...s1027chen大提供意見,感謝!

唉...那片主板事主已取回,好像他公司要辦年度報廢還是什麼的,
小弟也無法繼續追查問題....

网友:
真是可惜,要是能继续追查故障原因就好了,测晶振还是要用示波器或者带有频率计的万用表才好测,可惜不知道要怎么检测。

网友:
我看起來比較像 3.3VSB短路 可以找找1084 OR 1117
或者 南北供電 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