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T-CON (已完修)

楼主(2011-01-19):
徵求T-CON    V315B1-C01
全新或2手良品皆可
短消息聯絡

网友:
你上一篇不是說好了嗎??
我有c07...c04的~~沒有c01
但因該可以跳線就解決了

楼主:
彰大
昨天又遇到一 台同問題
c07我有
但不知如何改?
能否告知
可能要鑽研修理t-c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找替代需用c07這一片才可以
因為到面板的軟排是55pin
c04是68pin不能用!!c07才可以用
再來就是找瓶口線接頭~~跳線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V315B1-L01_Approval Spec_Ver2[1].1.pdf (723.19 KB, 下載次數: 21)
V320B1-L04_Approval Spec_Ver2.0.pdf (579.61 KB, 下載次數: 17)
接下來就是跳線就可以了!!!
c04這個t-com的vcc in是12v的!!!所以要從電源接過去
這樣就可以了

楼主:
謝謝彰大告知
請問c04自取多少銀兩呢?
請以短消息告知
感恩喔n_014|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新的拿到$600
運費80!!可以代收貨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遇過穩壓ic輸出不穩補焊後好了(2成)
也有遇過那一顆ic壞的~~(6成)目前無料
還有2成換過後不行的就換板!!

楼主:
謝謝彰大的幫助
此件已完修
本想另發維修文
但拍照不完全
加上彰大圖文並茂的講解
相信大家都了解ㄌ
另請問彰大
這2個IC可代用嗎?

网友:
謝謝彰大的幫助
此件已完修
本想另發維修文
但拍照不完全
加上彰大圖文並茂的講解
相信大家 ...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這兩顆可否代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考倒我了!!改天遇到!!我殺一片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