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晶體及電容的好壞判斷

楼主(2011-01-19):
焊在板子上面電晶體及電容要怎麼判定是好是壞?
以上煩請各位先進不吝賜教!

楼主:
是否有熱心的先進協助一下呢?

网友:
建議解下測量較不易受到周圍電路影響測量結果
測量方式可以搜尋相關主題

网友:
這部分,先建議把你覺得有嫌疑的部分,拔下來測量,因為在電路板通電狀態,有時候會量測不出好壞;至於具體方法,可以善用站內搜尋,以前有人發過了

网友:
先找出零件的Datasheet 是BJT(NPN/PNP)還是Ehancement MOSFET(N/P Channel)
找出規格後就可以量了...
MOSFET測量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64-1-1.html
BJT測量 http://bbs.pigoo.com/thread-22212-1-1.html

電容部份準備一台電容表就可以量了

楼主:
感謝以上先進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