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 SAMPO SL7007 電源燈不亮 照燈面板有閃爍

楼主(2011-01-19):
其實這螢幕本來是正常的

因為按鈕好像有問題  常常都不能順利打開

今天就把它拆開  也順便看看有沒有電容爆了

有三顆爆了

先裝回去之後

東西都沒有換

裝回去之後螢幕閃一下就熄掉  閃一下就熄掉 一直重複(完全沒畫面)

又再拆開  發現有高壓版的一顆螺絲沒鎖好又裝好

重試  有畫面出現了 正常  但是馬上就熄掉    接著就都沒畫面了

我又拆開  發現兩個燈管的插頭忘記接

接好之後  電源燈就都按不亮了

用燈照   有畫面閃一下出現  又不見  閃一下出現  又不見

這應該是怎麼了阿

本來想要換按鈕的   結果什麼都沒動到就掛了= =

麻煩幫忙一下謝謝

网友:
(其實這螢幕本來是正常的    因為按鈕好像有問題  常常都不能順利打開)

都有換電容了,為何不順手檢查一下按鈕,猶記初衷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有....我什麼東西都還沒換......

我只是先拆看看  確定看看按鍵多高

和看看有沒有電容爆了  就裝回去了= =   都還沒動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看到電容爆了,還不忍心換.................參考ㄧ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ighlight=SL7007%2B

网友:
3顆爆了 應該有用手或其他東西去壓壓電容吧
應該是原本還能勉強蓄電的電容 壽終正寢囉

网友:
換完電容再說吧!

网友:
換完電容 應該就好了

楼主:
高壓板上的電容全都換了!!可是還是一樣   我也把另外那篇C5706  和麥拉電容也都換了  還是一樣....

應該是高壓版有問題!!  但是不知道該怎麼查   該肯定一點再拆的   有大大可以教我怎麼查嗎

爬了好很多文   還是不太懂開從何查起

還是彰化或台中有大大可以幫忙嗎

其實這是女朋友的= =  糗大了

网友:
換完電容後,高壓端接點要補焊,不然就會像這種現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