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液晶電視,型號FM3202,畫面異常

楼主(2011-01-19):
VITO液晶電視 型號FM3202  畫面異常,中間黑,有時中間會變淡看起來正常
請問各位先進,這是哪裡故障?

网友:
很像是"木納"
也就是面板壞啦

网友:
如果有拆了,順手檢查一下排線的狀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面版壞了哪就沒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排線看起來沒問題,用手壓也沒變化

网友:
是否檢查過背光燈管點燈狀況呢?

网友:
面板故障(這一批的都是這樣)我也是(受害者)
情形是時好時壞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沒救了

网友:
燈官試了沒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會拆和檢查,打算送修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對..有時看一看還會變比較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最近更新(高壓版)比較穩定(比較沒有這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