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Benq FP756ms AD板 掛點

楼主(2011-01-20):
Benq FP756ms AD 換上新品正常

找不到問題在那邊 請問各位大大有遇過 相同情況嗎 ?

畫面 有一半不正常  ~"~

网友:
你量一下你八隻腳的晶體電壓正不正常

网友:
這片是TTL的AD,應為SCALER IC本體異常

楼主:
謝謝狼大  與 阿部   穩壓電路量也都正常 排線也有換過了   應該就 是 就是晶片和程序了
所以我退修   ㄏㄏ  不過又學到 一樣 東西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