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天氣比較寒冷,家裡一台電腦的Power怕冷,罷工不動了.

楼主(2011-01-20):
最近天氣比較寒冷,家裡一台電腦的Power怕冷,罷工不動了.

剛開始不知道原因,以為電腦主機板故障了,經過幾次測試都無法啟動,後來想想,最近天氣突然變得這麼冷,會不會有某個零件受不了低溫而罷工,就拆開機殼,拿了吹風機,往機內到處吹一吹,然後再開機,竟然可以啟動了.

隔天再去開那台電腦,又無法啟動了,這次再想了想,會不會Power有問題,乾脆只針對power來加溫,把吹風機吹一吹後,就再開機,又可以啟動了.

又過了一天,電腦又無法啟動了,吹風機吹了Power之後,又可以啟動了,但是無法進入電腦桌面,為了保護一些資料,先用修護的方式重灌,結果試了5次都不成功,猜想可能無法開機啟動,經過多次測試折騰後,開機磁區有些受損,暫時不想試了,等換了一顆Power再來重灌.

網上長年在修電腦的'老師父',有真正在修板子換零件的,不是只換組件的喔,不知道是否有遇過此種情形,自己用了快30年的電腦,還是第一次碰到.

PS:不知哪位'老師父'有空想要無酬挑戰自己的功力,若能修好,再把資訊分享給大家,若無法修護再還給我,等有時間再來修.

Power在板橋.

网友:
1.電容
2.半導體類

這兩種是最容易受溫度影響的元件

网友:
可以DIY試試,幸運的話,爆掉的電容換換就好了,那您就成為'老師父'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前一陣子也有感受到一顆POWER好像沒力沒力的。開機用一陣子以後就很正常了。
就是前幾天寒流比較泠,一開機覺得怪怪的,不正常。RESET二、三次以後就正常了。

還沒壞,就不管它了。直覺是太泠的緣故。

楼主:
若是到星期三中午,都沒人有興趣的話,只有留待過年時自己再來修了.

网友:
回復  scottwang

我前一陣子也有感受到一顆POWER好像沒力沒力的。開機用一陣子以後就很正常了。
就是前幾 ...
引用 网友A:

炮兒應該不會那麼嬌生慣養的 ^_^, 我是不太了解炮兒是否有無寒帶規格的, 台灣氣候還好, 正常炮兒應該在一定的溫度範圍內都可正常使用..

所以, 我想應該是有零件不良或老化的問題..

网友:
電容異常可能性滿高的
小弟車上螢幕去年也是這樣,在外面曬太陽後發動車子螢幕就會正常,若是晚上或停室內發動螢幕會無法顯示,於是將它拆下來拆開,發現主要的濾波電容都失容了,更換後就正常了~

网友:
好像都是電容的原因,可以的話改用固態電容看看會不會再爆

楼主:
電容異常可能性滿高的
小弟車上螢幕去年也是這樣,在外面曬太陽後發動車子螢幕就會正常,若是晚上或停室內 ...
引用 网友B:

終於看到有人跟我的power一樣的問題,以前LCD螢幕異常,拆開後換了好幾顆電源部份的電解電容 才解決,現在的Power還沒時間去拆,看來只能等過年時才有空了.

綜合大家的意見,問題還是出在電容機率比較大,只是感覺奇怪的是,依照台灣的天氣溫度,應該還不至於讓電容罷工才對,或許是原來的廠商所購買的電容就是品質不好的.

网友:
正常的電容只要不要太低溫一般都可以正常作業,但有問題的電容就很難講了

另外有一可能,該電源若有內建OTP(過溫度保護)相關電路的話,當內部感溫元件有問題時,也會在溫度未達保護點時誤動作

网友(2011-02-26):
如果有電源供應器用自激式的迴路好像比較會有這種問題。尤其是被動元件的特性跑掉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