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ynaview E42H背光閃爍/無法完全點亮

楼主(2011-01-20):
亨輯E42H, 症狀是冷開機時背光會像古早電影或日光燈那樣低亮度保持一定頻率持續閃爍, 之前開機一段時間後大多會終於點亮變好(RGB電腦輸入時比色差”回神”的要快), 然後只要不關機都沒事. 但自從把高壓板拆下再裝回後, 現在不管多久都好不起來.

一開始猜想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燈管老化, 另個是高壓板出問題, 考慮拆燈管比較麻煩, 所以先打開看高壓板, 果然24v輸出待機時22.8v, 開機時掉到只有21.5v,  之後慢慢升, 最高只到 22.0v, 且板子上電源IC (DM0265R) 的附近有明顯燻黑痕跡:

圖片中電源IC和變壓器之間DIP/SMD元件用陽春萬用表量, 均未發現開路現象.
依照規格書, Vcc應該要到12v才會啟動IC, 所以如果Vcc=0那就可以確定IC是沒有在工作的.

本人因為是電子菜鳥, 因此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進行: 從兩個二極體的數值可以判定IC是壞的嗎? 還是有什麼跡象或方法來判斷線路中有什麼元件可能有問題或連帶被燒掉了? 因為我只知道沒有找到燒掉/開路的元件, 深怕如果焊上一顆新的DM0265R(網拍有找到)又馬上燒掉.

請各位先進不吝指點小弟, 感恩.

网友:
您看的電源板區域是用來供應待機電源,而背光電路24V有獨立區塊,您應該往該區下去檢查,可從連接至背光電路板的電源線接頭往回查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狼大不吝耐心賜教, 小弟實感受用不斐.

因為當初一眼只看到有明顯薰焦痕跡, 就誤判跟24v有關, 沒想到是Vsb, 菜鳥錯誤金歹勢~

我後來從24v的輸出端往回走, 找到了這個TSM103的IC(標印103AIW), 開機閃屏時測得電壓如下:

1=6.0v        8=11.5v
2=2.3v        7=0v
3=2.5v        6=0.1v
4=0v        5=0v

那顆95.3KOhm電阻(R78)是經過R80跳線連進來到第2腳, 另外一端出去就是21.5v了.

PCB另面上方有托郎斯, 3顆35v/1.8k uF電容, 還有另顆較小電容(因上方絕緣散熱鐵板擋住/被焊死/沒有夠大功率烙鐵所以還看不清楚), 旁邊還有個柱形電感, 兩個粉紅皮膜電阻, 兩個二極體, 一個晶體, 一些有的沒的鐵絲跳線.

請大大們先幫我看看目前看不看得出什麼蛛絲馬跡, 待我請人幫我把上方鐵板解焊下來會再把照片貼上來, 感恩~

楼主:
之前提到過如果用PC輸入等個幾分鐘, 用遙控器把燈管亮度0-100來回按來按去, 有時背光會停止閃正常點亮起來, 但是自從把電源板拆出來後就從來沒有復活過了. 今天天又很冷, 索性狠了心, 拿了浴室裡的熱吹風機開到最高段往電源板上找到24v的區塊猛吹, 一邊用遙控把亮度上下來回按, 果然不久之後有一次按回到0的時候, 賓果! 竟然又給我停止閃亮回來了! 心想難得機會不容錯過, 趕快拿萬用表來量這時候狀況下的電壓:

24v: 反而一口氣掉到只剩20.5, 過了大約半個鐘頭升到22.7

TSM103各腳位:

1=13.5v        8=17.23v
2=2.26v        7=-0.12v
3=2.37v        6=-0.01v
4=-0.12v        5=-0.08v

希望狼大有空上來時能幫小弟看一下, 先謝了~

**補充兩點:
1. PC輸入一旦變好時, 切過去HDMI還是會閃, 回到PC又好. 停在PC一段時間後再切到HDMI, HDMI也變好/不閃了.
2. 運氣好點亮時, 燈管亮度雖然可以用遙控OSD調, 但是背光實際亮度維持不變/無法調整.

网友:
如果24V仍會高低起伏的話,表示供電仍有異常,可以先清查主要元件並看看焊點有無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 我回頭一直查, 發現PFC大電容待機只有290v而開機就只剩225v, 這表示PFC根本沒有工作. 這讓我回到先前一開始那張5vsb區塊的照片, 圖中那個小變壓器有很大的高頻噪音傳出, 我在想會不會有過多的電流從這裡通過所以附近才會燻黑, 而勉強形成的21-22v都是單單靠這路產生的, 因為我後來做了一點功課, 知道AC>EMI整流>5Vsb>CPU PS-ON>PFC>SMPS>CV-CC>24V, 只是我現在還搞不太清楚這塊板子上待機副電源到PFC這一段的啟動電路怎麼個追法, 如您看破小弟一些新手誤判還請不吝指教, 在此恭賀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自我更正一下, 以上關於PFC沒有在工作的假設也許是錯的, 看了很多網路文獻都說大電容兩端380v才是正常的, 但是不知道那是不是對岸220v AC才是那樣, 說不定台灣110v AC之下290v待機/225v開機是正常的? 煩請高人指點.

网友:
你接的AC是110還是220?

如果是220:
PFC沒在動作!,不管開機或sb,主動式PFC都會把電壓維持恆定
290/1.414=205接近220V

如果是110:
PFC有動作!,但不正確,可能回授電阻故障或1次側大電容故障(凸起)

有些POWER的1次側大電容電壓是160,因為那是被動式PFC(液晶螢幕),輸入功率<75w才是

42吋的輸入功率應該有200~300w,所以是主動式PFC!

网友:
一般在只有待機電源輸出下PFC不會運作(為了省電),要等到主要輸出啟動後PFC才會開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