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 BENQ FP757 電源板通用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1-01-20):
各位大大好
不好意思小弟是LCD維修的新手
剛入門
問的問題可能非常的基礎,但由於還在練功
所以還請各位大大包涵
謝謝大家^_^
===========================
手邊有一個BENQ FG757 LCD
狀況是開機螢幕會不斷閃爍(但還是有顯示)
一開始判斷可能是電容的問題,
但拆開來一切無恙

由於自己還不會維修電源板
也不曉得如何抓問題
所以想說先上網買一塊直接換上試看看
但沒想到賣家寄來的卻是不一樣的電源板

雖然他說是通用的,但pin腳卻活活少了兩支
大小鎖點也都不一樣
雖然說所點是容易克服
但pin腳定義不曉得是否完全相同

想請教一下各位魔人
是否pin腳可以完全直上~
或者能提示小弟我一點點測試的方法(三用表量測?)
謝謝大家^_^

[兩張大小差異]右邊是現在的,左邊是賣家寄來的

[原本的]故障

[賣家寄來的]

[PIN腳比較]右邊是現在的,左邊是賣家寄來的

[電源板&ad板]

网友:
這兩款P+I屬不同世代,且也有內建功放與否的差別,接腳定義有差,無法直接連接,不過都有基本的3.3V/5V,若真要用也可以用線來接

楼主:
感謝版大回應
若要啟動是否三根線搞定~?
可否簡單透漏點技巧
謝謝^_^

楼主:
今天用電錶量了好久
實在是量不出一個頭緒
加上買錯的板子跟外殼不合

索性就用暴力破解法了
雖然還是不曉得原因所在
但把買錯的板子上的高壓線圈
解焊下來換上去舊版子
歪打正著就給我用好了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答哦~^_^

手機拍的 傷眼請包涵

网友:
其實原pi板根本沒壞!!只是某一高壓變壓器的腳針空焊罷了,補焊即可!!

网友:
這個酷
脫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