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在windows NT啟動菜單~啟動grub4dos

楼主(2011-01-20):
【轉帖】在windows NT啟動菜單~啟動grub4dos

【修改c:\boot.ini】文件,在boot.ini的最後面加一行:【c:\grldr="Start GRUB4DOS"】並將boot.ini中的timeout值設置為5,然後保存

ps:  將grldr檔案文件~  複制到c:\的根目錄

ps:
後面  那張是【咱電腦進入grub4dos】後的畫面~【缺少一個檔案】 。。。
所以還有一堆要測試的地方!!大家可試一下!! 不過可以知道【grldr檔案】是【啟動】【多重開機】的關鍵檔案!!

楼主:
【轉帖】【完整的全文轉帖】
grub4dos如何安裝?我下載了安裝包,解壓到【U盤隨身碟】,U盤是啓動盤,進DOS後運行grub出錯,是不是要設置什麼?
懸賞分:0 | 解決時間:2010-9-8 02:17 | 提問者:Slim_Noodle

最佳答案
下載grub4dos後,解壓縮後就可以了。【核心文件】有下面這幾個:【1】grldr和【2】grub.exe,及【3】menu.lst(此為樣本,需修改)。如果你需要中文支持,就用chinese子目錄中的文件。

安裝方法常見的有下面3種。1 、【通過Windows NT的【啓動菜單】】進入grub4dos 【將grldr文件複制到c:\】,
去掉boot.ini的只讀屬性,然後【修改c:\boot.ini】文件,在boot.ini的最後面加一行:【c:\grldr="Start GRUB4DOS"】並將boot.ini中的timeout值設置為5,然後保存boot.ini,改回只讀屬性。編輯boot.ini前,可在cmd下輸入:attrib -s -r -h c:\boot.ini 解除boot.ini的只讀屬性,編輯完後輸入:attrib +s +r +h c:\boot.ini 恢複boot.ini的原有屬性。這樣,編輯完重新啓動計算機,在NT的啓動菜單就會出現“Start GRUB4DOS”這一項,選擇該項即可進入grub4dos的環境。此方法的優點是:不需要修改MBR。初學者使用grub一般都需要grub菜單,把準備好的menu.lst文件放到C:\下(也可放到其它分區根目錄或其它指定目錄)。menu.lst的編寫方法可參考readme.txt或者別人提供的menu.lst。在下面的“1.4 如何使用grub4dos”中將作簡單介紹。

2、通過【DOS啓動grub】將機器通過任何可能的方式(軟盤,U盤,光盤等)啓動到DOS環境(最好是純DOS環境,即不加載任何驅動程序和TSR程序的DOS環境),
然後在DOS下
【1】【AUTOEXEC.BAT檔案中寫入  c:\grub.exe】, 當開機後~即可進入grub4dos。

【2】也可在DOS/Windows9x的【【CONFIG.SYS】】中使用下列任一方式啓動grub。【DEVICE=GRUB.EXEINSTALL=GRUB.EXE】
【SHELL=GRUB.EXE】此方法的優點是:不需要修改MBR;可根據需要在腳本或者其它DOS程序中啓動GRUB4DOS。 菜單文件menu.lst可保存在grub文件所在目錄或其它指定路徑。
3、 通過mbr啓動grub通過軟件包里的bootlace.com(可運行於DOS/Win9x)安裝GRLDR引導記錄到硬盤或者硬盤映像文件的主引導記錄,或者安裝到軟盤或者軟盤映像的引導扇區。電腦啓動時,通過擊熱鍵(默認為空格鍵,可自定義)來啓動grub。比如:在DOS下安裝GRLDR代碼到主引導記錄:bootlace.com 0x80在DOS下安裝GRLDR代碼到軟盤:bootlace.com --floppy --chs 0x00在DOS下安裝GRLDR代碼到軟盤映像:bootlace.com --floppy --chs floppy.img我所使用的命令為:bootlace --force-backup-mbr --boot-prevmbr-first --time-out=3 --hot-key=0x3920 --mbr-disable-floppy 0x80 表示安裝GRLDR代碼到MBR時,備份原MBR(--force-backup-mbr),默認啓動原MBR,即啓動原windows xp系統(--boot-prevmbr-first),等待時間3秒(--time-out=3),熱鍵為空格鍵(--hot- key=0x3920), 不搜索軟盤上的GRLDR(--mbr-disable-floppy)。也就是說啓動時等待3秒,3秒內不擊熱鍵的話,啓動windows xp;3秒內擊熱鍵則啓動grub4dos。 bootlace的其它參數及自定義熱鍵用法可參看readme.txt文件。裝入mbr後,再將grldr和menu.lst文件複制到某分區的根目錄(現在支持的文件系統是FAT12,FAT16, FAT32, NTFS,EXT2 or EXT3 的分區。對於Windows用戶,最好是fat分區),menu.lst也可保存到其它指定位置。此方法的優點是:不依賴於操作系統;能夠自動搜索硬盤上各個分區的grldr文件。 另外,2000/xp/2003/vista環境下可用另一軟件grubinst來把GRLDR引導記錄安裝到硬盤的MBR。grubinst具有圖形界面和命令行兩種工作糢式供選用,並附有比較詳細的使用說明,很易於使用。

楼主:
多發一帖~  做放 【readtxt】的帖子~學習心得的地方!!

******************************************************************************
***        bootlace.com - Install GRLDR.MBR bootstrap code to MBR          ***
******************************************************************************

BOOTLACE.COM installs GRLDR.MBR boot record to the MBR of a harddrive or of a
harddrive image file, or to the boot sector of a floppy or a floppy image.

Usage:

        【【bootlace.com  [OPTIONS]  DEVICE_OR_FILE  】】

OPTIONS:

        --read-only                do everything except the actual write to the
                                specified DEVICE_OR_FILE.

        --restore-mbr                restore the previous mbr.

        --mbr-no-bpb                do not copy BPB in the boot sector of the
                                leading FAT partition to MBR.

        --no-backup-mbr                do not copy the old MBR to the second sector of
                                DEVICE_OR_FILE.

        --force-backup-mbr        force the copy of old MBR to the second sector
                                of DEVICE_OR_FILE.
        --mbr-enable-floppy        enable the search for GRLDR on floppy.

        --mbr-disable-floppy                disable the search for GRLDR on floppy.
        --mbr-enable-osbr        enable the boot of PREVIOUS MBR with invalid
                                partition table(usually an OS boot sector).

        --mbr-disable-osbr            disable the boot of PREVIOUS MBR with invalid
                                partition table(usually an OS boot sector).

        --duce                        disable the feature of unconditional entrance
                                to the command-line.

                                Normally one can unconditionally get the
                                command-line console by a keypress of `C',
                                bypassing all config-files(including the
                                preset-menu). This is a security hole. So we
                                need this option to disable the feature.

                                DUCE is for Disable Unconditional Command-line
                                Entrance.

        --chs-no-tune                disable the feature of geometry tune.

        --boot-prevmbr-first        try to boot PREVIOUS MBR before the search for
                                GRLDR.

        --time-out=T                wait T seconds before booting PREVIOUS MBR. if
                                T is 0xff, wait forever. The default is 5.

        --hot-key=K                if the desired key K is pressed, start GRUB
                                before booting PREVIOUS MBR. K is a word
                                value
, just as the value in AX register
                                returned from int16/AH=1. The high byte is the
                                scan code and the low byte is ASCII code. The
                                default is 0x3920 for space bar. See "int 16
                                keyboard scan codes" below.

        --floppy                if DEVICE_OR_FILE is floppy, use this option.

        --floppy=N                if DEVICE_OR_FILE is a partition on a hard
                                drive, use this option. N is used to specify
                                the partition number: 0,1,2 and 3 for the
                                primary partitions, and 4,5,6,... for the
                                logical partitions.

        --sectors-per-track=S        specifies sectors per track for --floppy.
                                1 <= S <= 63, default is 63.

        --heads=H                specifies number of heads for --floppy.
                                1 <= H <= 256, default is 255.

        --start-sector=B        specifies hidden sectors for --floppy=N.

        --total-sectors=C        specifies total sectors for --floppy.
                                default is 0.

        --lba                        use lba mode for --floppy. If the floppy

BIOS
                                has LBA support, you can specify --lba here.
                                It is assumed that all floppy BIOSes have CHS
                                support. So you would rather specify --chs.
                                If neither --chs nor --lba is specified, then
                                the LBA indicator(i.e., the third byte of the
                                boot sector) will not be touched.

        --chs                        use chs mode for --floppy. You should specify
                                --chs if the floppy BIOS does not support LBA.
                                We assume all floppy BIOSes have CHS support.
                                So it is likely you want to specify --chs.
                                If neither --chs nor --lba is specified, then
                                the LBA indicator(i.e., the third byte of the
                                boot sector) will not be touched.

        --fat12                        FAT12 is allowed to be installed for --floppy.

        --fat16                        FAT16 is allowed to be installed for --floppy.

        --fat32                        FAT32 is allowed to be installed for --floppy.

        --vfat                        FAT12/16/32 are allowed to be installed for
                                --floppy.

        --ntfs                        NTFS is allowed to be installed for --floppy.
准許用ntfs格式

        --ext2                        EXT2 is allowed to be installed for --floppy.

        --install-partition=I        Install the boot record onto the boot area of
                                partition number I of the specified hard drive
                                or harddrive image DEVICE_OR_FILE.

39.5 KB, 下載次數: 155

100.34 KB, 下載次數: 153

楼主:
終於【在usb隨身碟】啟動 成功了~
原來是 開機片的問題!!《--》咱用的是【本論壇的】crazykimo【提供的】  開機隨身碟程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8932-1-2.html
開機後~  【usb隨身碟】【是A碟】

在A碟的 autoexec.bat  【a:\grub.exe】即可!!

========
上面的圖是 【【用同一部電腦】】【【用隨身碟】開機】
按【空白键】到  【usb-asus。jpg的圖片】
按【任何一键】到 【usb-acer。jpg的圖片】

好像【空白键】是到【 linux系统用的】^-^
【任何一键】【到win 98系统用的】!!^-^
ps:開機的圖片【【選項与背景  不一樣】】^-^
咱用的是【原程式】【所附上的 menu.lst】!!
還蠻【複雜】的!! 下次看到【大陸網友】的【menu.lst】我再附上來!!

=========
# This is a sample menu.lst file. You should make some changes to it.
# The old install method of booting via the stage-files has been removed.
# Please install GRLDR boot strap code to MBR with the bootlace.com
# utility under DOS/Win9x or Linux.

color blue/green yellow/red white/magenta white/magenta
timeout 30
default /default

title find and load NTLDR of Windows NT/2K/XP
fallback 1
find --set-root --ignore-floppies --ignore-cd /ntldr
map () (hd0)
map (hd0) ()
map --rehook
find --set-root --ignore-floppies --ignore-cd /ntldr
chainloader /ntldr
savedefault --wait=2

title find and load BOOTMGR of Windows VISTA
fallback 2
find --set-root --ignore-floppies --ignore-cd /bootmgr
map () (hd0)
map (hd0) ()
map --rehook
find --set-root --ignore-floppies --ignore-cd /bootmgr
chainloader /bootmgr
savedefault --wait=2

title find and load CMLDR, the Recovery Console of Windows NT/2K/XP
fallback 3
find --set-root --ignore-floppies --ignore-cd /cmldr
map () (hd0)
map (hd0) ()
map --rehook
find --set-root --ignore-floppies --ignore-cd /cmldr
chainloader /cmldr
#####################################################################
# write string "cmdcons" to memory 0000:7C03 in 2 steps:
#####################################################################
# step 1. Write 4 chars "cmdc" at 0000:7C03
write 0x7C03 0x63646D63
# step 2. Write 3 chars "ons" and an ending null at 0000:7C07
write 0x7C07 0x00736E6F
savedefault --wait=2

title find and load IO.SYS of Windows 9x/Me
fallback 4
find --set-root /io.sys
chainloader /io.sys
savedefault --wait=2

title find and boot 0PE.ISO
fallback 5
find --set-root /0PE/0PE.ISO
map /0PE/0PE.ISO (0xff) || map --mem /0PE/0PE.ISO (0xff)
map --hook
chainloader (0xff)
savedefault --wait=2

title find and boot MicroPE.ISO
fallback 6
find --set-root /boot/MicroPE.ISO
map /boot/MicroPE.ISO (0xff) || map --mem /boot/MicroPE.ISO (0xff)
map --hook
chainloader (0xff)
savedefault --wait=2

title Parted Magic ISO
fallback 7
find --set-root /pmagic.iso
map /pmagic.iso (0xff) || map --mem /pmagic.iso (0xff)
map --hook
chainloader (0xff)
savedefault --wait=2

title Ultimate Boot CD ISO
fallback 8
find --set-root /ubcd.iso
map /ubcd.iso (0xff) || map --mem /ubcd.iso (0xff)
map --hook
chainloader (0xff)
savedefault --wait=2

title commandline
commandline

title floppy (fd0)
chainloader (fd0)+1
rootnoverify (fd0)

title back to dos
quit

title reboot
reboot

title halt
halt

title MAXDOS.IMG
find --set-root --ignore-floppies /boot/MAXDOS.IMG
map --mem /boot/MAXDOS.IMG (fd0)
map --hook
chainloader (fd0)+1
rootnoverify (fd0)

673.74 KB, 下載次數: 158

网友:
嗯.....看不太懂....我大概沒睡醒....

楼主:
【繁體的說明檔案】在readme-2ban.rar裏面!!【在3樓】
我看到簡體版的【就用  簡體---》繁體】的工具~來轉換!!  需要【grub。exe 與其指令  的繁體使用說明書】之朋友可以下載
大概有13.7萬字!!檔案是13.7k!! 所以下載後【可以慢慢看】!!看久了就習慣了^-^

ps:
(hd0,0)就是第一個開機硬碟 編號
(hd0,0)/boot/grub/menu.lst     《--》就是第一個開機硬碟 的目錄 /boot <-->可放許多 *.img  或*.ima 或 *.iso檔案
菜單==menu

===========================剪貼一小段的樣本~給大家看看!!中文化的說明書【果然是看的懂的】!!
ps:上次咱看的是 英文版的 ><  大概只看懂10%而已!!

================================================

回覆a471
嗯.....看不太懂....我大概沒睡醒....

中文版的應該比較 簡單易懂!! 不過要有 Dos的基礎!!【Disk Operating System】的基礎!!【大概是20年前的系統了!!】 》《

============正文開始
GRUB.EXE 用法:
  GRUB [--bypass] [--time-out=T] [--hot-key=K] [--config-file=FILE]
                        旁路       暫停時間        熱鍵         配置文件

  這里的 FILE ,例如,可以是 (hd0,0)/menu.lst

                在 CONFIG.SYS 中,其配置行類似於:

   install=c:\some\where\grub.exe --config-file=FILE

                如果沒有使用選項,GRUB.EXE簡單的使用(hd0,0)/menu.lst
  來作為配置文件,只要它存在的話。(註意!我們最終將默認的配
                置文件從 (hd0,0)/boot/grub/menu.lst 變更為 (hd0,0)/menu.lst)
                (更新於2006-12-23。參見更新3)

                這里的分區(hd0,0)可以是一個Windows分區或者是一個linux分區,
                或者是被 GRUB 支持的其他任意分區。

                這里的FILE只接受GRUB風格的文件名。DOS風格的文件名不被調用
                (很明顯,我們應該使用GRUB風格的文件名,原因是比如在Linux
                ext2分區中不能使用DOS風格的文件名來訪問文件 )。
                (參見更新2)
                【更新:FILE 可以是菜單的內容。使用【分號】來分隔嵌入 FILE 中的命
                令】。FILE 可以被一對雙引號括起來,示例:
   GRUB --config-file="root (hd0,0);chainloader +1"
                這條命令將啓動(hd0,0)上的系統。
                另一個例子:
   GRUB --config-file="reboot"
                這條命令將令機器重啓。
                再例如:
   GRUB --config-file="halt"
                這條命令將令機器關閉。
                如果選項--bypass 被指定,GRUB將在暫停時間截止後從DOS退出。
                選項'--time-out=T' 指定了以秒計時的暫停值。如果指定了--bypass
                則T的默認值為5 ,而--bypass選項沒有被指定時默認值為0 。
                【默認的熱鍵】值是 0x3920 (即空格鍵)。如果此鍵被按下,GRUB將正常
                啓動。如果其他鍵被按下,GRUB 將立即終止並返回到DOS。參見下面
                的“int16 鍵盤掃描碼”
                每個選項最多只能被指定一次。
                更新 2:DOS風格的文件名已經被支持(由John Cobb先生提供此補丁)。
                如果 FILE 的【起始兩個字符】是【【“ #@ ”】】,那麼 FILE 中其餘的部分將被視
                為一個【DOS風格的文件名】。例如:
   GRUB --config-file="#@c:\menu.lst"
         DOS風格的文件只有起始的4kB被使用。此文件應當是一個未被壓縮的文
                本文件。
                註意:你也可以在SHELL或者在CONFIG.SYS的INSTALL配置行使用‘DOS
                風格文件直接訪問’。但不要在DEVICE 配置行使用它。DOS文檔中表述
                了DOS設備驅動不能使用'打開文件'的DOS調用。

                更新 3(2006-12-23): 作為默認,GRUB.EXE將按以下順序查找它的配置文件:
                       (DOS風格文件) .\menu.lst, 當前目錄下的MENU.LST。
                       (DOS風格文件) \menu.lst, 當前驅動器根目錄下的MENU.LST
                       (GRUB風格文件) /menu.lst, 啓動設備根目錄下的MENU.LST
                默認的啓動設備還是(hd0,0)。

--------------------------------------------------------
更新 1 :       版本0.2.0 同時帶來一個新的東西。GRUB for NTLDR ,它能夠從
                Windows NT/2000/XP的啓動菜單啓動到GRUB。複制GRLDR到Windows
                NT/2000/XP的C盤根目錄,並在C:\BOOT.INI中加入這樣一行:
   【【C:\GRLDR="Start GRUB"】】
                這樣就完成了安裝。【【GRLDR應該與 BOOT.INI及NTLDR 位於相同的目錄】】。《------NTLDR 咱在許多【光碟離常看到】
                註意 BOOT.INI 通常是隱藏的因而你要看見它必須取消隱藏。如果GRLDR
                在一個NTFS分區,應該將它複制到一個【非NTFS分區】】的根目錄(並且menu.lst
                文件應當同樣這樣做)。假如GRLDR被壓縮了,比如在NTFS分區中對它啓
                用了壓縮的情況下,它將不能運行。
               即使這個磁盤的驅動器號已經被Windows設備管理器改變為另外的不同
                於 C 的盤號 ,你仍然需要在 BOOT.INI 中使用盤符 C ,否則,NTLDR
                將查找不到 GRLDR 文件。
                也就表示,如果你從一個軟盤上啓動NTLDR,你也需要把A:\BOOT.INI    《-----重要
                中的 GRLDR 的所在行這樣寫:
   C:\GRLDR="Start GRUB"
                 而不能象下面這樣使用盤符 A :
   A:\GRLDR="Start GRUB"
  (註意在 BOOT.INI 位於軟盤 A 的這個例子中,標記“C:\GRLDR”
  實際將訪問 A:\GRLDR )

更新 2: GRUB for linux 也一起被引入到版本0.2.0。
  你可以使用【使用linux的引導程序】    KEXEC,LILO,SYSLINUX 或者別的
  GRUB來啓動它。(GRUB4LIN 已經合並到 GRUB.EXE 中)
  從Linux中直接啓動到GRUB ,使用這樣一組命令:
   kexec -l grub.exe
   kexec -e
                經由GRUB啓動到GRUB,使用如下的命令:
   kernel (hd0,0)/grub.exe
   boot
  經由LILO啓動到GRUB,在lilo.conf中加入這樣幾行:
   image=/boot/grub.exe
   label=grub.exe
  經由syslinux啓動到GRUB,在syslinux.cfg中加入這樣幾行:
   label grub.exe
    kernel grub.exe
  LOADLIN在引導GRUB.EXE時可能會遇到問題,原因是grub.exe需要一些
  未更改的原始的BIOS中斷向量,但是DOS破壞了這些中斷向量,而loadlin
  在將控制權交給grub.exe前並沒有恢複它們。

更新 3:        從版本0.4.0開始,DOS下的GRUB支持內存驅動器。示例:
   # boot into a floppy image
   map --mem (hd0,0)/floppy.img (fd0)
   map --hook
   chainloader (fd0)+1
   rootnoverify (fd0)
   map --floppies=1
   boot
  由於鏡像將被拷貝到一個內存區域,所以鏡像本身可以是非連續的,
  甚至可以是被gzip壓縮過的。
  另一個例子:
   map --mem=-2880 (hd0,0)/floppy.img (fd0)
  這個內存驅動器(fd0)將占用至少1440 KB的內存。
  這也對那些小於1440 KB的1.44M 軟盤鏡像有用。
  再例如:
   map --mem --read-only (hd0,0)/hd.img (hd1)
  這個內存驅動器成為了一個硬盤驅動器,並且只讀。
  這表示你不能向這個(hd1)中寫入數據。
  你可以同時使用多個內存驅動器和多個原來的基於磁盤虛擬的仿真驅動器。
  如果BIOS不支持中斷int15/EAX=e820h,你將不能使用任何內存驅動器。
更新 4:        對於內存驅動器仿真,一個單一的分區鏡像可以被轉換為整個硬盤鏡像來《---【【這個好用】】

   map --mem (hd0,7)/win98.img (hd0)
   map --hook
   chainloader (hd0)+1
   rootnoverify (hd0)
   map --harddrives=1
   boot
  這里的win98.img是一個頭部不含主引導記錄和分區表的分區鏡像。
  GRUB for DOS 確實會為這個內存驅動器(hd0)建立一個MBR和分區表。

更新 5:        現在【GRLDR】可以作為一個非糢擬糢式的【【可啓動光盤】的啓動映像文件】來使    《---就是說*.iso咱要用【GRLDR】的指令
  用。Linux用戶使用示例:
   mkdir iso_root
   cp grldr iso_root
   mkisofs -R -b grldr -no-emul-boot -boot-load-seg 0x1000 -o bootable.iso iso_root
  另一種選擇是,grldr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作為stage2_eltorito來使用。
  -boot-info-table選項是被允許使用的,但你可以省略它:
   mkdir iso_root
   cp grldr iso_root
   mkisofs -R -b grldr -no-emul-boot -boot-load-size 4 -o grldr.iso iso_root
  也要註意上面的可啓動iso鏡像是使用-boot-load-seg 0xHHHH選項來建立的話,
  就必須令HHHH大於或者等於1000(十六進制)
  如果HHHH小於1000(十六進制),虛擬機 QEMU 會死機。這是QEMU的一個缺陷。一
  個grldr.iso鏡像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boot-load-seg 0xHHHH選項來創建。
  【menu.lst文件應該被放置在【光盤的根目錄】。】

.
..
.
.
.
.
.
.===============================另一段文章。。
這里用一些示例來演示磁盤仿真命令的用法:
1.        仿真硬盤分區C:為軟驅A:並從C:中啓動win98:
  map --read-only (hd0,0)+1 (fd0)
  chainloader (hd0,0)+1
  rootnoverify (hd0)
  boot
在上面的示例中,(hd0,0)是一個裝有win98的C:盤 。當win98啓動完成後,你會發
現A:中包含了C:的所有文件,而且如果你刪除A:中的文件,C:上的相應文件也會消
失。
在map命令行中,(hdm,n)+1式的寫法被解釋成代表整個(hdm,n)分區,而不僅僅是
此分區的第一扇區。

2. 將硬盤分區C:仿真為軟驅A:並從A:中啓動win98:
  map --read-only (hd0,0)+1 (fd0)
  map --hook
  chainloader (fd0)+1
  rootnoverify (fd0)
  map --floppies=1
  boot
在“map --hook”命令之後,仿真立即生效,即使是在GRUB的命令行糢式中。

Note that the (fd0) in "chainloader (fd0)+1" is the emulated virtual
floppy A:, not the real floppy diskette(because map is hooked now).
註意“chainloader (fd0)+1” 中的(fd0)是仿真後的虛擬軟驅 A:,而不是真
實的軟盤(因為映射現在已經被掛載了)。

3. 仿真鏡像文件為軟驅A:並從C:盤中啓動win98:
  map --read-only (hd0,0)/floppy.img (fd0)
  chainloader (hd0,0)+1
  rootnoverify (hd0)
  map --floppies=1
  map --harddrives=1
  boot
4. 仿真硬盤分區為第一硬盤並從中啓動DOS:
  map --read-only (hd2,6)+1 (hd0)
  map --hook
  chainloader (hd0,0)+1
  rootnoverify (hd0)
  map --harddrives=1
  boot
在這個示例中,(hd2,6)+1代表BIOS序號為3的(hd2)硬盤中的,擴展的DOS邏輯分區。
如果一個DOS分區被仿真為一個硬盤,GRUB for DOS將首先定位分區表,通常,
是在DOS分區的開頭63個扇區中。如果那里沒有分區表,GRUB for DOS將拒絕仿真。
5. 仿真一個鏡像文件為第一硬盤然後從中啓動DOS:
  map --read-only (hd0,0)/harddisk.img (hd0)
  chainloader --load-length=512 (hd0,0)/harddisk.img
  rootnoverify (hd0)
  map --harddrives=1
  boot
如果一個鏡像文件被仿真為硬盤,此鏡像文件必須包含MBR。也就是說,
HARDDISK.IMG的第一扇區必須包含被仿真的虛擬硬盤的分區表。
註意:  BIOS數據區中的軟盤和硬盤的總數在映射期間沒有被改變。當主板上沒有配置真
實的軟驅時,你通常應該專門使用【【諸如‘map --floppioes=’以及
  map --harddrives=’來設置它們】】。如果不這樣做,DOS可能會啓動失敗。
‘map --status’可以報告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同時要註意‘map --floppies=’
和‘map --harddrives=’需要在沒有執行映射前單獨使用。
版本0.4.2引入了一個新參數,memdisk_raw,用以糢擬和內存驅動器類似的原生糢式。
如果BIOS不支持中斷int15/87h,或者int18/87h的支持有缺陷,你應該在任何內
存盤被使用前設置這個變量。這里是一個示例:
  map --memdisk-raw=1
  map --mem (hd0,0)/floppy.img (fd0)
  map --hook
  chainloader (fd0)+1
  rootnoverify (fd0)
  boot
如果你碰到內存驅動器故障而又沒有使用map --memdisk-raw=1時,你應當用
‘map --memdisk-raw=1’來嘗試一次。
你一執行‘map --memdisk-raw=0’之後,就應該執行一次‘map --unhook’
(如果需要的話在這之後再執行‘map --hook’)。
更新:memdisk_raw 現在默認值為1 。如果你希望使用中斷int15/87h來訪問內存
驅動器,你應當令‘map --memdisk-raw=0 ’。
--------------------------------------------------------

任意大小的軟盤或硬盤可以被 GRUB for DOS 0.2.0 版仿真。
鏡像文件必須是連續的,否則GRUB for DOS 將拒絕執行。
       ‘blocklist’命令可以列舉一個文件的碎片或者分塊。
在GRUB提示符下輸入“help map”可以獲得簡要的命令說明。
這樣的形式
  map ... (fd?)
是一個軟盤仿真,而下面的形式
  map ... (hd?)
是一個硬盤仿真。
使用硬盤仿真時,基於安全因素最好不要去啓動Windows 。
Windows甚至可能會破壞掉所有的數據和你硬盤上的所有資料!!!!!!!!
關於--mem的更新 :當使用--mem時,甚至是在進入Windows的時候,它看
來都相當安全。Win98可以正常運行內存驅動器。
Windows NT/2000/XP不能識別仿真的驅動器,不管是否使用了--mem選項。

楼主:
自己執行 某個img成功的畫面!!
用的是 4樓的隨身碟程式!!開機的隨身碟是【A碟】!!
4樓【win95開機img.rar】《--》是IDE光碟的老程式!!
開機成功後~  打ver與【按enter鍵】。。版本是 win95!!

===可以啟動 【img的映像檔】【如果您有 win95.img】這個檔案的話 而且是放在【隨身碟 a:\boot\win95.img 的位置時】
範例1a:
title [13] win95.img
map --memdisk-raw=1
find --set-root /boot/win95.img
map --mem /boot/win95.img (fd0)
map --hook
chainloader (fd0)+1
rootnoverify (fd0)
boot

ps:當【電腦BIOS】不支持中斷int15/87h,或者i【nt18/87h的支持有缺陷】時使用
map --memdisk-raw=1

ps:原來是
map -- mem (hd0,0)/boot/win95.img (fd0)
但是 crazykimo隨身碟程式是【開機是A碟】。。所以把(hd0,0)《--》【c碟】的符號去掉!!
map --mem /boot/win95.img (fd0)

=================也可以啟動 【ima的映像檔】【如果您有 win98j.ima】這個檔案的話 而且是放在【隨身碟 a:\boot\win98j.ima  的位置時】 ^-^
範例2:

title [14] win98.ima
map --memdisk-raw=1
find --set-root /boot/win98j.IMA
map --mem /boot/win98j.IMA (fd0)
map --hook
chainloader (fd0)+1
rootnoverify (fd0)
boot

==============
一個[大陸人做的]   【ghost.img】
版本是 synmantec【ghost 11.0】
解壓縮後是【3.46MB】
咱試過只要是隨身碟可開機~就可以用這個【可以備份與還原資料】!!
咱有用過這個ghost【還原過一次 c:\  c_pan.1gho】!!  ps:還原資料~請慎用+三思以後再決定是否要使用~不能用也千萬不要來找我!!
重启=【重啟】
向导=【嚮導】
帮助=【幫助】
备份=【備份】
回车键=【回車】==enter鍵
光驱==光碟機
软驱==軟碟機
硬盘==硬盤==台灣硬碟機
這個ghost.img 的MS-DOS 是[7.0]。。。所以用咱提供的img    隨身碟裏面就有[w95 w98  MS-DOS[7.0] ]

範例1b:

title [15] ghost.img
map --memdisk-raw=1
find --set-root /boot/ghost.img
map --mem /boot/ghost.img (fd0)
map --hook
chainloader (fd0)+1
rootnoverify (fd0)
boot

839.35 KB, 下載次數: 143

522.76 KB, 下載次數: 154

1.39 MB, 下載次數: 155

1.39 MB, 下載次數: 159

1.28 MB, 下載次數: 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