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焊錫

楼主(2011-01-20):
請教各位大大,那裡可以買到便宜的焊錫。謝謝

网友:
五金百貨裡的最便宜  不過也是最差的

网友:
上網找找看,貨比三家不吃虧

网友:
如果要買大量
就上網拍找
要不然加運費不划算
在住家附近的電子材料行買
就能找到不錯用的啦

网友:
如果你住中南部.....
雜貨大賣場就有了......
一般的五金行也會有......
北部的話,光華商場,西寧南路,後火車站太原路.......太多了......
(我台北人,所以只熟台北)

网友:
住高雄的話可到高雄火車站附近的長明街那裡的電子材料行買
例如中將裡頭都有賣焊錫
其中也不乏知名品牌如kesler的焊錫

网友:
請教各位大大,那裡可以買到便宜的焊錫。謝謝
引用 网友A:

根據以前的經驗,便宜的焊鍚好像不太好用。

當然,如果用好的烙鐵與焊油應當可以彌補便宜焊鍚不好用的本質。

网友:
水電材料行可以買到錫棒
為何水電材料行有錫棒?
因為電工在施作安裝避雷器的時候需要用到大量的錫!所以用錫棒+瓦斯噴燈施工.
這種錫棒在電子方面有看過用在錫爐!
總不能用錫絲整捲丟進錫爐吧(太凶本),所以用錫棒做為錫爐的錫補充.

网友:
自己修的或偶爾修的...就要買好一點的
開店做生意幫人修的...越便宜越好...品質可以透過比較好的烙鐵跟焊油來變好
我也是用便宜的...反正是幫人修的,電路能正常動作就好了

网友:
時間就是金錢,買好一點的吧!
新X金屬工業的70U三芯core焊錫,不需助焊劑.

网友:
建議到電子材料行買吧    新原金屬的不錯 ... 我自己都用這種

楼主(2011-02-23):
前幾天向論壇的大大買了20個,
真是便宜又好用。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