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動過載電驛(積熱電驛)的替代疑問

楼主(2011-01-20):
使用如圖1紅圈規格的抽水馬達
原來的電驛圖2與圖3損壞
因為找不到與原來相同的電驛
換上了圖4與圖5的電驛,馬達啟動約5分鐘後
即跳脫
換上圖6與圖7的電驛後即OK了
小弟想請問各位前輩,這是什麼原因
明明圖4的電驛之值比圖7的還要大阿

另想請問
假設我的馬達是用如圖1 CH8-30
其電驛該選用何種規格的(廠牌-士林的即可)
是如何算出的,很想知道,拜託各位前輩了

网友:
過載保護 ,圖一基本上1馬745W=220V=3.38A 就抓個4A的OVER 調一下 來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若為三相馬達,說不定是接點沒鎖好(或接點不良),接觸不良造成欠相超載而跳脫。這種問題我處理過2次。

网友:
正確的名稱為 積熱電驛   , 顧名思莪 , 其動作原理為當電流流經金屬片時 , 會產生一定的熱量 , 當熱量持

續累積到達金屬變形 , 足以推動機構 ,  則可將接點彈開  , 故你的負載如果超過你設定額 , 運轉一段時間後就可

令積熱電驛 動作 , 所以實際上你可用勾錶測量電流 , 看運轉時的電流為何 , 再跟據運轉電流 x 1.25倍設定即

可 ! ! 以一般正常的三相 220v 馬達 1 HP 大概 3.39A (1HP=746W) x 1.25 = 4.2a

楼主:
謝謝 各位前輩的回答
因為第一次替換的 電驛 是在水電行買的
老闆說 用 士林 TH-P12(2.5~4.10 A) 可以用 結果不行
第二次那顆 在做自動控制 的公司拿的  東元 RHN-10K (2.4~3.6 A) 可以用
照數值 TH-P12 比 RHN-10K 高 反而不能用 所以很怪

PS: 1. TH-P12有調到最高值 RHN-10K 只有調到3
         2. 線確定沒有鬆

网友:
士林 TH-P12(2.5~4.10 A) 可以用 結果不行
士林TH-P12 是以三相為規格基準值,以三相供電,220V 1HP (2.5~4.10 A)是可以用的.
在單相220V 1HP 時要加大電流值(5~8A)才可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負載是單相還是三相?
運轉時是否有用勾錶量各相電流是否相同?
接點若接合不良,各相電流值不同,一定會超載,用電流量測法才能抓到正因。
不是靠感覺是否鎖緊。
http://www.100y.com.tw/pdf_file/MSO-P11.pdf
附件中間組合已說明
單相220V 可負載 1.5HP
三相220V 可負載 4HP
所以不是沒裝好,就是買到不良品。

网友:
電磁接觸器,熱動續電器,除型號外尚有在說明書其他地方上另外選用電流範圍.
選錯了是不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
我沒有勾表可以測(我用到的機率不高,或許該去建議公司買一支)
看了大大的回覆,我有特別用電錶去確認一次
總電源接到機台->紅白黑(紅白-220V-白黑-220v-紅黑-220v)
機台分出的線到電磁開關RST-(RS-220-ST-220-RT-220)
目前-啟動馬達後-電亦與馬達端-RST-都是-200v
可能的狀況是---水電行-給我的那顆是,不良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5樓大大的那個規格書
我也有上士林網頁查過  跟五樓大大的差不多
難道還有特別在哪個地方有標註?
可否請大大告訴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觸是否良好,電壓不具參考價值。

网友:
啊....士林電機有24小時的0800可以打去問呀。
順便測試一下半夜時的服務態度如何嘿。

网友:
正確名稱是積熱電譯沒錯,但還是很多人是以過載保護器稱之(歐嬤離類)是日語音,當時很多的電氣技術都來自日本所以很多都以日語稱之,yang4221大電動馬達年記到電流都會些許升高,您舊的不一定有壞,有勾表量一下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說 過載保護器 Over Load [O.L] (日本人最愛) 日式英文 (歐嬤離類)  這只有講到電流而已 !!!

說是  積熱電譯 TH 溫度感應  RY 繼電器  日式英文  (佘嬤離類) 會來的比較恰當 !!

積熱電譯  有溫度及過電流保護 !!

過載保護器 過電流保護大概只有過電流保護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種過載保護器都是因過電流始裡面的彈片受熱彎曲而跳脫,看旁邊有一跟復歸的拉桿,是將跳脫的彈片歸回原位,大型電動機的電流不像電子產品,電流的穩定度也會隨電壓改變,小弟拙見,不知是否正確,有誤還請更正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 !! 動作原理你說的沒錯 !! 但積熱電驛有不同的特點 , 假如你的負載為 6A , 而你設定值為 5A , 當

你送電運轉 , 並不會馬上跳脫 !! 這對馬達這類的負載有所好處的 , 因為馬達起動時電流比較大 , 即使超

出設定值短時間內並不會馬上跳脫 , 但若馬達長時間重載 , 接近設定最大值電流流經金屬片慢慢的累積

熱量 , 而到達一定值時 ,  積熱電驛 就會作動 !!!

這和一般的 O.L 會有一些差異 , O.L 利用電流流過線圈產生磁力 , 當電流變大磁力變大 , 足夠能力可以

推動機構就會跳脫  !!!

网友:
回复 网友D:

    解釋非常詳細n_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