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電錶簡易維修(已完修)

楼主(2011-01-21):
電錶亂跳,市電110v,量到146v,沒電的1.5v乾電池,量到1.5v. 參考其他電錶維修.

修復前先量UPS電壓,綠色那台是待修的。

修復前先量UPS電壓,綠色那台是待修的。

拆機見到可調電阻。

拆機見到可調電阻。

更換為日製電阻。

更換為日製電阻。

單價15元進口貨。

單價15元進口貨。

更換電阻後,測市電,兩台已差不多,收工。

更換電阻後,測市電,兩台已差不多,收工。

网友:
請教大大,新品的電阻值要調多少(舊品已異常無標準值),是否要採他錶壓值做對照修正,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另一台來調整顯示電壓,用螺絲起子去調整阻值,沒有標準阻值,不要差太多就好,綠色那台是家中備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指導

网友:
拿幾顆已知阻值但是不同阻值的電阻,
邊量邊調整.....

网友:
呵, 那顆原來的用 WD40 噴一下, 轉個 100 圈, 不知有沒有效?

我用在一些 VR 上都可以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沒想到電錶還有阻值可以調整!

网友:
這篇很有參考價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換VR之前有用WD40噴,順便轉十幾下,撐不了多久,才決定更換。

网友:
請問哪個日製可變電組有分組值範圍嗎
還是可以無限調整呢

网友:
跟一般VR一樣有分阻值,另外還有單圈及多圈的差異

网友:
請問一下, 是如何確定及發現可變電阻有問題的???

网友:
回復  cremaker
換VR之前有用WD40噴,順便轉十幾下,撐不了多久,才決定更換。 ...
引用 网友B:

這招要是沒效
代表VR已經被高壓打穿...才造成VR故障..
跟一般的低電壓(低電流)的控制電路VR是不一樣的情況...
建議你改用高W精密電阻以免又燒毀....

楼主:
請問哪個日製可變電組有分組值範圍嗎
還是可以無限調整呢
引用 网友D:

也許有錯,請先進指正,201表示20乘以10的一次方,就是200歐姆,202就是2K歐,應是由接近零到200歐的可調整範圍。

楼主:
請問一下, 是如何確定及發現可變電阻有問題的???
引用 网友E:

先覺得怪怪的,後來去量110伏市電,由九十幾伏到一百四十多伏中漂動,調了多次無效,才知道有問題,換了後就不會亂跳了。

楼主:
這招要是沒效
代表VR已經被高壓打穿...才造成VR故障..
跟一般的低電壓(低電流)的控制電路VR是不一樣的 ...
引用 网友F:

如果再壞掉,我就找高瓦數的更換。

网友:
呵~~這樣也可以照樣修ok~感謝p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楼主两个表都不是啥高档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套legion 大說的話
東西只要自己用的順手,那就是一個好的工具.
引用 网友H: